英飞凌M0核单片机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没有外置振荡器引脚

楼主(2020-04-20):
       一直以来都在使用英飞凌的XMC1300系列M0单片机,感觉功能强大,性能优秀,是个做电机驱动的好片子。

       但是,据说所知,国内用英飞凌M0核单片机的用户应该不多,除了做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那些厂家用外,好像很少听到周围的人在用英飞凌,当然,英飞凌的M4核做高级点的伺服什么的还是很多人用。

       最近这几天想规划做一个通用的伺服舵机开发平台,本来想用XMC1300系列的,但是一想到没有外置的晶体,对发射机遥控信号的脉宽测量就会有误差,特别是当PCB的温度升高时,内置振荡器的频率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就
       算英飞凌官方有文档介绍怎么修正偏差,但我还是觉得麻烦,就像ST、microchip那样搞个外置振荡器引脚不就行了吗?

       听说英飞凌自己都觉得M0系列是个失败,转为搞他最牛逼的汽车电子去了,我想导致很少人使用英飞凌M0的原因,不是因为文档难读,ST的文档也是看得费劲,没有固件库例程,单看手册我也用不起来,那个CUBEMAX又BUG多多,搞
      得买来的G0都没用过。

      我觉得有如下败笔:
      1. DAVE4开发环境很不好用,逼格太高,完全没有8051的DAVE2的那种简单直接。我们中国人是本能要简单的。
      2.没有外置振荡器,做一些要求定时要求高的项目没法搞。
      3.开发板太贵,动不动就搞个MAXON的电机,没有必要。任何开发板,价格都不能超过200RMB。
      4.它的ADC太难理解,从XC866时代我就没真正搞懂过,都是照例子修改。
      5.ADC没有别家的好。
      6.手册太难看懂,但有装逼的认为写的很不错,他们认为人家是按照FPGA流片的方式写的,你看不懂是因为你智力较弱,但我认为,手册之类的应该像SILABS和MICROCHIP那样比较好,就算我这样的智力也能看懂喔。

       当然,英飞凌的好处也有不少的:
       1.虽然是32Mhz的M0,但速度照样飞快,特别是放RAM后。
       2.做电机控制的最佳选择。
       3.可以5V使用。
       4.免费的UCPROBE,很好的调试软件。当然,也可以用JSCOPE。
       5.气死华强北解密的保密性能。
       6.XMC当初推广时,选的演示工程师,络腮胡,带个围巾,感觉是男模写代码搞调试,非常的有型,这种逼格让我们这种最炫民族风都望尘莫及。

       现在来说,要求定时准确的用ST、DSPIC;不要求定时精准的用XMC。
       而且首选ARM核的,因为我喜欢JSCOPE和UCPROBE.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上个有源晶振,然后搞个IO测频标定内部RC然后再去测量别的信号脉宽。 或者直接等精度的原理,直接对有源晶振和被测信号的脉宽计数,然后算出来。

网友:
没用过英飞凌的单片机,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有源晶振,然后搞个IO测频标定内部RC然后再去测量别的信号脉宽。 或者直接等精度的原理,直接对有源晶 ...

在用的过程中温度变化了呢?
一般电机控制都是基于定时中断的驱动,需要尽快完成,标定好搞吗?

不过,也许可以这样,如果用来计时的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由外部晶体提供的话,那也可以喔!

网友B:
总体来说还不错,做方波很好用,出货很多了,满意!!
flash的确垃圾,速度太慢,只能放ram里跑!
管脚定义太狗屁,ad只能输入,定时器管脚输出,输入还分开,定时器资源偏少,经常不够用!!
ad我们用起来感觉还是很好用,2个保持电路,很有特色,比一般一路adc好用!!
最近疫情影响,1301货源很紧张了,有代理商存货涨价嫌疑,近期准备换国产M0测试一把!!
价格上1301还偏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来说还不错,做方波很好用,出货很多了,满意!!
flash的确垃圾,速度太慢,只能放ram里跑!
管脚定义太狗屁,a ...

做方波肯定可以了,做做FOC也行,只不过做舵机要求对脉宽测定要准,不然的话,上电时正常对中的摆臂,玩了一会,舵机发热,摆臂就歪了。

兄弟我现在先玩一把舵机控制,说不定可以用在机器人上。
国内的舵机太垃圾,不管是结构还是控制,都很垃圾!看看人家FUTABA的设计,就这个一个东西,很多专业做伺服还瞧不上,其实里面乾坤大得很,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网友:
pin太少吧,没地放啊,我对这个系列不熟悉。Aurix我看过,没问题

网友:
我们用这个做变频器,是厂家帮我们搞定外设的配置的,这个太复杂,搞不定,不过他们很配合

网友:
居然完全不支持外部晶振,哪怕只支持有源晶振都可以啊。

网友C(2020-09-15):
楼主,哪里可以买到XMC系列的mcu,可以推荐个供应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可以买到XMC系列的mcu,可以推荐个供应商吗?

深圳英浩科技 林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英浩科技 林工

好的,谢谢大师!

网友D:
英浩压根没技术支持

网友:
microchip的单片机用陶瓷晶振一样可以对遥控器正常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浩压根没技术支持

说实话,国外芯片的文档都很详细,基本不用技术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深圳英浩科技 林工

大师,网站是这个吗?http://www.ihtechnology.com/这几天都打不开,能否私信一下联系方式,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网站是这个吗?http://www.ihtechnology.com/这几天都打不开,能否私信一下联系方式,多谢! ...

你的消息只接收好友,发不了。

现在转英飞凌还是很好的,国产货先放一边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消息只接收好友,发不了。

现在转英飞凌还是很好的,国产货先放一边去。 ...

可能是论坛的功能,已经申请加您为好友了,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论坛的功能,已经申请加您为好友了,麻烦您了

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