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触发功能有没有这样的设置?

楼主(2020-04-20):
两个通道的脉冲,当他们之间的时间差超过一定时间,才触发,可以设置不?

比如一个通道的上边沿检测到以后,等了400ms-800ms以后,另一个通道的上升沿出现,此时触发?

网友:
目前还没有听说两个通道触发的示波器

网友:
用金沙滩的逻辑分析仪有脚本,得花点精力

网友:
处理一下,2个二极管或到一根线上面,然后再用示波器的脉冲宽度相关触发功能

网友:
几百毫秒, 用单片机写几行代码检测一下就行啦

网友:
周立功的示波器有的, 运用通道数学运算. 抓取数学通道脉冲的宽度. 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