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Arduino控制板子SPI通信没波形

楼主(2020-04-20):
#include <SPI.h>

void setup(){
  SPI.begin();
  pinMode(12, OUTPUT);
}

void loop(){
  digitalWrite(12, LOW);
  SPI.transfer('A');
  digitalWrite(12,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12, LOW);
  SPI.transfer('B');
  digitalWrite(12, HIGH);
  delay(1000);

}

这是官方自动的,我用的mega2560,测量51和52引脚都没波形,很奇怪,为什么啊

网友A:
先设置成普通IO,延时翻转一下,看看有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成普通IO,延时翻转一下,看看有波形吗?

逻辑分析仪捕捉的波形,cs拉低后,sck和mosi都没东西

网友B:
编译参数没选择 MEGA 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参数没选择 MEGA 板子?

选了啊,当作普通io也有波形,说明硬件没问题,就是用硬SPI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参数没选择 MEGA 板子?

你手上有板子么,你烧烧试试,很奇怪,就这点东西,12是cs,51和52是时钟和mosi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捕捉的波形,cs拉低后,sck和mosi都没东西

这个不需要IO口初始化程SPI 吗?
没用过这个平台。

网友:
我在 UNO 上居然也复现了,把时钟调到最慢试试看:

#include <SPI.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PI.begin();
        pinMode(12,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12, LOW);
        SPI.beginTransaction( SPISettings(125000, MSBFIRST, SPI_MODE0) );
        SPI.transfer('A');
        SPI.endTransaction();
        digitalWrite(12, HIGH);
        delay(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