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电流20A发热严重,求低内阻MOS管,还有比85毫欧低的吗

楼主(2020-04-20):
MOS管电流20A发热严重,求低内阻MOS管,还有比85毫欧低的吗?目前用的是FQA38N30

网友:
你倒是说说你的电压要求是多少啊

网友:
20A你敢用85mR 我们7mR都热

网友:
8.5毫欧的都有...
最近刚用过STP90NF03L

楼主:
电压300V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
N MOS一般都是10mR以下内阻的, 80mR一般是P MOS的性能了

楼主:
对是要N MOS  300V以上 20A以上 低内阻的

网友A:
看看这两个能不能满足需求,
IXTQ69N30P  300V,69A    49mΩ @ 34.5A,10V
IXTQ88N30P  300V,88A    40mΩ @ 44A,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两个能不能满足需求,
IXTQ69N30P  300V,69A    49mΩ @ 34.5A,10V
IXTQ88N30P  300V,88A    40mΩ @ ...

谢谢 ,我去买些来看下热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去买些来看下热量

没有原装的,都是拆机件在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原装的,都是拆机件在卖呢~~?

40mR都不用试,去IR官网筛选一下,找10mR一下的。或者去那个不要脸的商城筛选一下。

网友:
开关频率?

楼主:
不关心频率,只控制常开 或者 常关

网友C:
栅极开启电压也有关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mR都不用试,去IR官网筛选一下,找10mR一下的。或者去那个不要脸的商城筛选一下。 ...

IR官网?英飞凌官网吗?查了最低也是19毫欧的,而且国内没有货呀,要么就是拆机件

网友D:
电压那么高,电流那么大,考虑多管并联吧,要不就算找到,价格也很高。散热器应该要加上去

网友A:
再推荐一个型号
IRFP4868PBF   300V,70A    32mΩ(42A,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极开启电压也有关系哦

开启电压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推荐一个型号
IRFP4868PBF   300V,70A    32mΩ(42A,10V)

这个我找到了 ,拆机件,看着腿上都是焊锡~不敢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那么高,电流那么大,考虑多管并联吧,要不就算找到,价格也很高。散热器应该要加上去 ...

是4路并联,有散热片,还是热,希望达到32A呢·,目前就10A水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是要N MOS  300V以上 20A以上 低内阻的

FGA25N120,试一下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E:
FGA25N120,试一下IGBT?

试过IHW20N120R2,还不如FQA38N30效果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mR都不用试,去IR官网筛选一下,找10mR一下的。或者去那个不要脸的商城筛选一下。 ...

10mR 300V的 有吗?能提供个型号吗

网友:
友顺官网上去选择几款 某商场进去购买实验

网友F:
去digikey上面选一下吧 我查了一下 还是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digikey上面选一下吧 我查了一下 还是有很多的。

没有找到300V的

网友:
85 m欧 /1000 x20=1.7v
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才0.35v
1.7x20=34w
0.35x20=7w

网友F:
IXFH150N30X3  找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IXFH150N30X3  找到了这个

谢谢!!真有啊,但是好像国内买不到

楼主:
测试了英飞凌的300A的IGBT,但是热量比我现在的85mR的还要高

网友:
20*20*0.085=34W

楼主:
是的相当于灯泡的瓦数,但是温度一直在缓慢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有啊,但是好像国内买不到

我看到mouser上就有啊 你试一下能不能买

网友:
MOS  能并联吗?    一直想不明白    并联的话  开启瞬间  出现开启快慢      是否会烧掉一个先开启的?

网友:
我这是正规代理,我给你看看

网友G:
IPT004N03L 30V300A0.4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G:
IPT004N03L 30V300A0.4毫欧

楼主要300V的,你这30V的不行。

网友H:
多并一点,30A长时间通电,内阻2m欧以下才可能不热,当然有散热器或者风扇散热就可以大很多,要看30A是瞬间电流还是持续电流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继电器,可以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IPT004N03L 30V300A0.4毫欧

这价格一定很美丽吧

网友J:
40楼说得对,这种应用情况下用继电器更合适。宏发,泰科,SCII这些用在电动汽车上的都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并一点,30A长时间通电,内阻2m欧以下才可能不热,当然有散热器或者风扇散热就可以大很多,要看30A是瞬间 ...

30A是长时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并一点,30A长时间通电,内阻2m欧以下才可能不热,当然有散热器或者风扇散热就可以大很多,要看30A是瞬间 ...

带散热器的,也有风扇,就是空间有限,又不想长时间运行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40楼说得对,这种应用情况下用继电器更合适。宏发,泰科,SCII这些用在电动汽车上的都可选。 ...

继电器不会打火吗?现在用MOS管 主要是这个断电速度快,不打火

网友K:
直流690V/100A,新能源用直流继电器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价格一定很美丽吧

万能的x宝,2元多点,便宜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不会打火吗?现在用MOS管 主要是这个断电速度快,不打火

mos并上继电器?
先断继电器后断mos

网友M:
选低内阻的 +抬高驱动电压(12) + 多MOS并联

多MOS并联好用

网友N:
用那种大模块会不会好点?就是价格和体积是个问题

网友:
都不关心速度,完全可以多管并联搞定嘛

网友O:
你们都是做什么的?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流690V/100A,新能源用直流继电器是你不二的选择

有推荐型号吗,我这是控制市电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选低内阻的 +抬高驱动电压(12) + 多MOS并联

多MOS并联好用

是的 我们就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那种大模块会不会好点?就是价格和体积是个问题

用了个IGBT 300A的依然是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mos并上继电器?
先断继电器后断mos

有想法~主要是继电器也发热吧?应该只有断路器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们都是做什么的?这么大电流

就是控制市电,快速关断

网友:
内热式电烙铁一般工作在30W以内,我小的时候制造过电烙铁用一只10瓦的电阻然后加一个紫铜棒,您这个功率可是不止30瓦了。我们做300伏的直流电子负载每个管子上才压30瓦,300瓦用了10个管子,真是特复杂,每个管子都单独驱动最后合起来,每路的小恒流源都要用特好的运放不然均流就成问题,因为破运放的零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选低内阻的 +抬高驱动电压(12) + 多MOS并联

多MOS并联好用

并联不用均流?

网友:
IGBT会不会没驱动好?mos管好像路走骗了

网友:
MOS管特性导致不需要均流   单个MOS 温度上升 电流变小   电流会分摊到其余MOS上  导致其余MOS温度上升 最终实现均流

网友P:
持续大电流这样的需求,我之前的方案是先用igbt导通,无压差再合上继电器。

网友:
AON6522,25V,RDS<0.95m欧姆
回去看了下,楼主要好几百V电压,那没辙了,并联MOS或用继电器把

楼主:
我问了用固态继电器也是要用散热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持续大电流这样的需求,我之前的方案是先用igbt导通,无压差再合上继电器。 ...

你这个方案,汽车上叫预充。

比如电池/bms给电机控制器供电,bms控制预充继电器先闭合,电机控制器输入端电容电压达到90%母线电压,bms控制打开母线主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mR都不用试,去IR官网筛选一下,找10mR一下的。或者去那个不要脸的商城筛选一下。 ...

那个商城为什么成为敏感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mR都不用试,去IR官网筛选一下,找10mR一下的。或者去那个不要脸的商城筛选一下。 ...

被 你的回复逗笑了!

网友:
各大官网自己去找一遍不就知道了吗,英飞凌300V的就有19mΩ的

网友:
有钱上碳化硅,测试过cree,性能很好.100度以上都能不用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