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小封装的升压IC

楼主(2020-04-20):
如题,
输入:2.5V~5V 或 三节1.5V AA电池
输出:7.5V左右,100mA电流
封装小,供货稳定。

求推荐

网友A:
SX1308,SOT23-6

网友:
随便找个移动电源方案,把反馈电阻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MT3608 DC to DC Bo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SX1308,SOT23-6

+1     还便宜

网友:
FP6291 sot23封装

网友:
一直用SDB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