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京东自营入手一款2盘位群晖,请教坛友用过的来推荐

楼主(2020-04-20):
主要用途:个人使用

主要想当作云盘使用的,目前看了DS218play、DS220j、DS218

不知道该选哪个,请坛友用过的人不吝赐教

另外还有对应的硬盘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发现这玩意很多缝隙,放家里以后肯定里边很多小强,怎么解?

网友:
去年公司入的是DS218标配的,主要用作资料备份,其它功能没怎么用到,硬盘用的是西数的红盘

网友:
DS218+好像卖的多

网友A:
我用淘汰的上网本装了一台黑裙,真好玩。

网友B:
搭车同问,主要存工作的文件、照片等等。不看视频,应该选哪一种?

网友:
最好四盘位,2盘位将来升级很麻烦,4盘位直接加两个盘就行

数据量小,5年内不考虑升级容量可以试试

网友C:
搭车出售蜗牛星际(单千兆网口),改过无声电源,220W的DELL适配器.

网友:
如果没特殊需求就黑色外壳那种选一台,只要不是新出的都可以,遇到过新出型号有缺陷,寄回去换了电源还是主板,其他5、6台从13年开始跑到现在都挺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出售蜗牛星际(单千兆网口),改过无声电源,220W的DELL适配器.

怎么卖?

楼主:
定了!就买个DS218 + 西数2T红盘(没多少数据)

总计2988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了!就买个DS218 + 西数2T红盘(没多少数据)

总计2988元

黑群晖500,硬盘蓝盘,700一共1200,用起来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群晖500,硬盘蓝盘,700一共1200,用起来很爽的

支持正版 (主要是懒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同问,主要存工作的文件、照片等等。不看视频,应该选哪一种?

入了:DS218 + 西数2T红盘(没多少数据)

你如果不看视频,应该对CPU内存没啥要求

网友E:
也打算收个蜗牛,上面兄弟多少出?

网友:
DS218+ 最好4t以上的硬盘,你会放照片、视频,尤其是视频太占空间,我开始也是买的2T的,后来都换掉了。

网友:
550元,顺丰陆运包邮。
原装的垃圾1U电源还在,想要一起放里面。
16G 垃圾Msata扔了,回去需要自己准备一个小U盘做引导。有完美的黑群晖简易安装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打算收个蜗牛,上面兄弟多少出?

550元,顺丰陆运包邮。
原装的垃圾1U电源还在,想要一起放里面。
16G 垃圾Msata扔了,回去需要自己准备一个小U盘做引导。有完美的黑群晖简易安装教程。

网友:
同关注。下半年准备入手。容量之前4t,我自己考虑8t。

楼主:
已到货,套件还挺多,有的玩

网友:
我买了个蜗牛。 装了黑群,目前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双盘位ds21X路过非常好用,远程也挺快的。(忘记是21几了)

网友:
楼主,我也有相同的考虑。可以写个评测吗?
我的需求:同步手机照片视频,备份工作资料,代码管理。

网友:
入手的是DS716+,忘了是几年前的了。目前除了照片备份,driver,还安装了 docker,运行 ghost blog 和 gitea。状况良好。

网友F:
两台蜗牛刷的黑裙用了一年多了,挺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台蜗牛刷的黑裙用了一年多了,挺好的。

蜗牛套件在哪入的?个人折腾难易度如何?

网友:
718+ 不解释

网友:
群会不错很稳定,我是早期的版本 DS212J,配置低,速度太慢,最近打算升级,把百度云盘全部搬回来,百度越来越不可靠,会员费还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了:DS218 + 西数2T红盘(没多少数据)

你如果不看视频,应该对CPU内存没啥要求 ...

硬盘8T吧

楼主:
没钱  不解释

网友H:
我现在用218+,非常后悔没买71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218+,非常后悔没买718+

你应该有高级需求,我就同步个文件啥的

另外请教下,我目前准备我的三台电脑(有一台MAC和其他电脑不在一个地方),使用共享文件夹功能同步三台电脑的文件,但是那台mac的硬盘空间很小,可以设置mac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下载同步文件夹中的内容吗?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策略

网友I:
说说我的文件同步方法。
1.本地,可以直接映射网络驱动器。
2手机,安装 Drive
3公司电脑 安装Drive
以上可以三方文件同步。

临时使用文件,通过quickconnect 可以外网访问。

另外推荐一个软件 NerDrive 开启webdav 根映射网络驱动器类似,但要方便很多,不限内网,外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说说我的文件同步方法。
1.本地,可以直接映射网络驱动器。
2手机,安装 Drive

是否能详细介绍一下NerDrive?

网友K:
确定只做存储的话218 的CPU和内存是够的,但要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我之前黑群2G,装了个个github内存耗完直接卡死,重启也无效,后面加内存才正常启动了
我决定至少4G,如果装应用多一点8G,我现在也想换高性的产板了,用蜗牛性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定只做存储的话218 的CPU和内存是够的,但要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我之前黑群2G,装了个个github内存耗完 ...

嗯,是的,下午研究了一会,觉得群晖能做的远不止文件备份

不过这算个入门版,先玩着吧,等更清楚想要的,到时不行就在论坛当二手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下午研究了一会,觉得群晖能做的远不止文件备份

不过这算个入门版,先玩着吧,等更清 ...

建议买威联通453bmin,更强大,今天优惠价1999,我等了一个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否能详细介绍一下NerDrive?

1. 群晖里安装 webdav

2.简单配置,我开了Anonymous帐号,即可以不用密码即访问

3.在客户端配置

4.实际使用效果 这个文件夹是内外网都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 群晖里安装 webdav

谢谢,我也玩玩这个,我需要的是外网映射网络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了:DS218 + 西数2T红盘(没多少数据)

你如果不看视频,应该对CPU内存没啥要求 ...

DS220J就是DS218Play的马甲

网友L:
推荐“暴风播酷云”,在咸鱼700元左右(含8G内存,16G SSD),主板是3455-ITX,与DS918主板相同。不过可惜的是暴风只有2盘位。
1.可以安装黑裙会,在咸鱼买一个群辉的SN号就可以洗白,可以使用群辉的所有功能。
2.安装Unarid,可玩性会很高。可以观看视频了解一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092930806201078263
硬盘的话,推荐去亚马逊蹲点西数的12T或10T移动硬盘,直邮大约1300左右,直接拆解,拿出硬盘,塞入NAS中。咸鱼价格大约在1500左右,价格稍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推荐“暴风播酷云”,在咸鱼700元左右(含8G内存,16G SSD),主板是3455-ITX,与DS918主板相同。不过可惜 ...

暴风播酷云 不止700啊,是否方便放一个你采购过的链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暴风播酷云 不止700啊,是否方便放一个你采购过的链接啊。。

那就放出购买图片。
下图是我购买记录,包含了移动硬盘,我是19年年底购买,机器几乎全新,外壳的保护膜都没有揭开,只是机箱正面贴了两张标签。

下面是暴风播酷云的商家介绍图片,目前还有货。

我与卖家无任何关系,为避免广告,请自行搜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就放出购买图片。
下图是我购买记录,包含了移动硬盘,我是19年年底购买,机器几乎全新,外壳的保护膜 ...

现在用起来了吗?
你刷的黑群哪个版本 918+ ,还是218+,啊,是否有教程,还是卖家帮忙给刷好了了?

网友N:
黑群918用的杠杠的,再买个序列号就更好了,可以外网访问,在搞个广域网IP就更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用起来了吗?
你刷的黑群哪个版本 918+ ,还是218+,啊,是否有教程,还是卖家帮忙给刷好了了? ...

都是自己刷的,自己折腾才有意思。
我用的UnRaid,然后Docker装了很多软件。
黑群晖装在虚拟机里面了,在网上找的教程,使用“DSM 6.2 Loader-1.04b”引导。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现在用起来了吗?
你刷的黑群哪个版本 918+ ,还是218+,啊,是否有教程,还是卖家帮忙给刷好了了? ...

https://post.smzdm.com/p/and2km63/
上面网页里面有安装黑群晖的教程。
我朋友有个正版DS918+,我用的他的SN号,目前都正常使用。
正好用的电信宽带可以申请公网IP,就利用了一下,外网可以访问这台设备,唯一不足之处是电信封禁了80与443端口。

网友:
我觉得如果时间宝贵直接买个白群辉吧,用起来相当简单,   现在我开个同步盘,重要资料做个备份。

网友:
如果以后要拓展空间的话,建议上DA418PLAY,我的现在装了3个4T的盘,后续不够的话再加。

网友:
要玩白群晖就直接上4盘位的,不解释

网友:
十多年前买了台 DS-209 装两颗低转速 2TB 盘来用,设为 RAID 1,前几年坏了一个盘,还好当初是给配置 RAID 1 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蜗牛套件在哪入的?个人折腾难易度如何?

闲鱼直接搜‘‘蜗牛星际’’就有了。回来刷一下固件,要么让店家直接刷好到手装上硬盘就可以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用淘汰的上网本装了一台黑裙,真好玩。

我也搭过一台 发现没什么好玩的 又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搭过一台 发现没什么好玩的 又吃灰了

好玩还是好玩,一般只用来存储数据。
特别是照片管理,挺好的,预览功能。
还有就是svn,当然我的是黑的,没有QC,估计那个就方便了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L:
https://post.smzdm.com/p/and2km63/
上面网页里面有安装黑群晖的教程。
我朋友有个正版DS918+,我用的他 ...

你好,请教个事,如果电信禁了80和443端口,那是否意味着不能通过网页端浏览nas?
我的想法是在公司通过浏览器能访问nas,或者类似teamviewer的那种功能,这个unraid系统能实现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N:
黑群918用的杠杠的,再买个序列号就更好了,可以外网访问,在搞个广域网IP就更爽了 ...

请问你是用的哪款机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你是用的哪款机子呢?

J1900的黑群晖,可以买跟918+同款CPU那就更爽了,J1900就是便宜,不带硬件解码,不过也凑活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好,请教个事,如果电信禁了80和443端口,那是否意味着不能通过网页端浏览nas?
我的想法是在公司通过 ...

你需要事先了解一下NAS相关知识。
“teamviewer”是远程控制,NAS是数据存储,两者实现的功能不一样。
80与443端口是http与https的协议端口,我有公网IP,访问自己的NAS就可以不需要加端口号,直接输入网址就能访问。
Unraid可以实现很多功能,需要自己折腾,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很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