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控制加热板加热,220v1.5a可控硅发热严重

楼主(2020-04-20):
求助:可控硅控制加热板加热,可控硅发热严重  加热板是220v的 电流是1.5a ,控制电路板放在塑料防水盒里面,加了散热片,但是温度到70多度 不加散热片85度,是电路问题还是本身这个发热量就正常,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
可控硅正常导通电压1.5V左右,你1.5A的电流,算下来已2W多的热量产生。

网友:
正常温度,已经很低了。

网友:
加大散热片

网友:
还可以把,看你多大的可控硅啦,

网友:
正常,把散热器搞大一点(最好用有多条散热筋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