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收台频谱仪,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0-04-20):
目前用安泰信的,用起来简单。不过频率老飘。想换一台。
咸鱼有很多,有些按键很多看起来非常复杂怕不会用,还有些看起来很老,怕买回来用不了多久。
请各位推荐下。谢谢~

-----------------------------
刚看到 普源 DSA1020 咸鱼上3910元 怎么样?

网友A:
RS AG HP 随便选,别太老就好

网友:
看频率范围,可以买个二手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 AG HP 随便选,别太老就好

频率目前只是看看433 315 这些。太高的好像也用不上。
能不能推荐个型号啊,先谢~

网友:
那就选3ghz下的,便宜,范围也宽。国产都行。

网友:
HP老的既便宜用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目前只是看看433 315 这些。太高的好像也用不上。
能不能推荐个型号啊,先谢~ ...

要便宜CMU200,1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CMU200,1500元,

CMU200 好像是个坑货吧,坏的快,包好价格就蹭蹭蹭上去了.

网友:
有一台爱德万的u3741 在吃灰,

网友C:
有一台安捷伦的,两万美元买的,放了十年,使用不超过5次。不好开价格,继续吃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安捷伦的,两万美元买的,放了十年,使用不超过5次。不好开价格,继续吃灰吧。 ...

可惜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安捷伦的,两万美元买的,放了十年,使用不超过5次。不好开价格,继续吃灰吧。 ...

有钱人!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安捷伦的,两万美元买的,放了十年,使用不超过5次。不好开价格,继续吃灰吧。 ...

有钱人啊。。。

网友:
我搭个车问问  网分什么情况?  大于5G的就行

网友D:
楼主我有一个开机使用次数不到20次的99成新DSA815-TG频谱分析仪1.5G含跟踪源,感兴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一个开机使用次数不到20次的99成新DSA815-TG频谱分析仪1.5G含跟踪源,感兴趣吗? ...

钱不够,射频只是业余玩玩。

网友:
爱德万的某些不错,就是机器都比较老了。比如R3131A  现在几千块钱吧,之前用这个调试lora还不错。

网友:
不过我只看频率和幅度。单纯频率飘的话,你可以用频率计测量。

网友E(2021-04-08):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一个开机使用次数不到20次的99成新DSA815-TG频谱分析仪1.5G含跟踪源,感兴趣吗? ...

你好,频谱仪不用,能转手吗?

网友F:
安捷伦3.6G的二手七千块钱左右,好用很,成色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频谱仪不用,能转手吗?

可以,私信联系我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安捷伦3.6G的二手七千块钱左右,好用很,成色也不错。

现在是5000以内了9020A。下面那台是什么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5000以内了9020A。下面那台是什么仪器?

高频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捷伦3.6G的二手七千块钱左右,好用很,成色也不错。

好东西~

网友H:
楼主买了没?我有一台利利普全新的要不?价格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买了没?我有一台利利普全新的要不?价格优惠

买了普源 815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5000以内了9020A。下面那台是什么仪器?

下面是信号源

网友G:
多少钱成交的?有没有跟宗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成交的?有没有跟宗源?

常规价格,不带跟踪。

网友I:
普元 815 多少钱入手的? 最近也想买一台二手的。  rf很少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普元 815 多少钱入手的? 最近也想买一台二手的。  rf很少用到

3600左右吧,咸鱼看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买肯定是9020A

网友I:
引用 网友G:
3600左右吧,咸鱼看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买肯定是9020A

N9020A 有2个牌子。 咸鱼上有 KEYSIGHT 和  安捷伦??   是不是 KEYSIGHT  会比较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安捷伦的,两万美元买的,放了十年,使用不超过5次。不好开价格,继续吃灰吧。 ...

。。。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N9020A 有2个牌子。 咸鱼上有 KEYSIGHT 和  安捷伦??   是不是 KEYSIGHT  会比较新一点? ...

这个不太清楚,是德就是以前的安捷伦,可能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