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录像摄像头,能拍清发货

楼主(2020-04-20):
有时候客户说漏发
说不清楚,装了个海康200万摄像头,2.8mm焦距的,发现根本看不清单号,无法判断是不是客户的订单
联系海康威视,说800万摄像头也实现不了,可是我的手机就很清楚的排清单号,但是无法实现录像。
所以请大家推荐个能拍清快递单号的网络摄像头。

网友:
枪机可以安装zoom摄像头直接放大focus拍摄录像不行吗

网友A:
两个,一远一近

网友B:
你可以考虑在镜头里扫一下单。如果有物流系统录入的扫单 最好了。后面直接能查到这个单是什么时间扫的,也能在翻看录像的时候精确定位到分秒。

网友C:
2.8mm能看清就有鬼了,你要看清单号需要的是稍微大一点焦距的镜头。相同焦距的镜头,分辨率只会影响视场角,物体成像的像素数是不变的(前提是像元尺寸一样)

网友D:
我这断时间也在找这样的设备。我目前有一个拆下来的行车记录仪 打算做 A号位置。
拍摄整体拆包环境广角拍摄。
然后再买一台二手gopro。 拍B机位。 主要俯拍。用于看清楚单号,细节之类。
你也买个  买gopro好了。   gopro肯定拍的清晰的你放心。 二手的也就600.
不知道那种山寨gopro怎样 山狗。

网友:
不知道你发的是大件还是小件,小件的话,找个网络摄像头,能拍清楚那几个大的数字就行了,名字地址不要指望了,除非几千的那种装备。

网友E:
500w焦距选择8的网络摄像头,  一般3-4米可以看清快递单号.

网友:
带变焦的怎么样?外面监控那种30倍变焦的,接网络就能看,二手几百块能买到

网友F:
海康800万,8mm镜头看清6m外的2mm线条没问题。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远一近

好主意,近的怎么选?买的海康的200w,近了也一团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考虑在镜头里扫一下单。如果有物流系统录入的扫单 最好了。后面直接能查到这个单是什么时间扫的,也 ...

别提了,海康200w,2.8mm焦距,再近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mm能看清就有鬼了,你要看清单号需要的是稍微大一点焦距的镜头。相同焦距的镜头,分辨率只会影响视场角 ...

一看你就很专业,有推荐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断时间也在找这样的设备。我目前有一个拆下来的行车记录仪 打算做 A号位置。
拍摄整体拆包环境广角拍摄 ...

我有这个想法,行车记录仪能连接硬盘录像机吗?gopro能连接录像机吗?我需要保存20天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w焦距选择8的网络摄像头,  一般3-4米可以看清快递单号.

焦距都是2.8   4    6,您是说选择大焦距?我看详情里面写的,焦距越大,观测距离越远。可是我的观测距离只有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康800万,8mm镜头看清6m外的2mm线条没问题。试过。

谢谢回复,我主要是录像回放看单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很专业,有推荐的链接吗?

定焦的话选个10mm以上的
不放心的话就选个变焦镜头(长焦20mm以上的),这样可以根据你的实际使用距离来调节镜头焦距(俗称变倍),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焦距都是2.8   4    6,您是说选择大焦距?我看详情里面写的,焦距越大,观测距离越远。可是我的观测距离 ...

焦距越大,观测距离越远,这句话没有错
但无论是2.8mm、4mm还是6mm都太短了,海康几十mm焦距的镜头也有不少
也可以像我在17楼说的选一个变焦镜头,用着方便

网友:
200W的不清晰,400W以上的小视角的才能看清

网友: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是焦距的问题,你看的都是固定焦距的摄像头,一拿近就模糊了,手机是自动变焦的,所以就能看清,找一下带变焦的摄像头吧,没必要海康,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