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环境下,做分区拷贝用什么软件最好?

楼主(2020-04-20):
需要把一个分区上的所有文件拷贝到另一个硬盘上,
目前在用TotalCommander做拷贝,但是明显性能太弱了
做少量文件拷贝和复制,TC是个非常好用的软件
但是整个分区,那么多文件,TC好像有点力不从心了

做分区用什么软件,性能最好呢?最好可以在PE环境下使用

网友A:
网上的PE工具,都自带有

著名的是
DiskGenius

网友:
以前是64G的固态,不够用了。
换了一个240G的,
用GHOST很容易就移过来了----所有的文件及windows操作系统。

楼主:
D盘分区你也用ghost打包成gho文件么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拷分区还是用GHOST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D盘分区你也用ghost打包成gho文件么

必须的,分区 GHO 打包以后,可以向容量不一样的分区写入,只要不写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分区 GHO 打包以后,可以向容量不一样的分区写入,只要不写满就行。 ...

C盘打包每次都可以用,D盘打包是不是只能用一次

网友:
分区助手
PE版

网友:
ghost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PE工具,都自带有

著名的是

DiskGenius +1

网友:
GHOST好用的

网友C(2020-05-30):
哪位TX有比较好用的PE请分享个

最好是SATA支持好一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位TX有比较好用的PE请分享个

最好是SATA支持好一点的

不是,nvme有问题还好说,
但SATA支持有问题的pe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nvme有问题还好说,
但SATA支持有问题的pe是什么情况

硬盘认不到呀
也即对主板芯片驱动比较好一点的PE

目前手头的PE还是很老的那种

网友:
DiskGenius和GHOST都可以,DiskGenius功能更多一些,还可以备份分区表,缺点是稍慢一些;GHOST备份速度快一些。

网友:
ATIH20XX可同硬盘多分区备份到单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D盘分区你也用ghost打包成gho文件么

分区可以直接对拷,不需要先生成GH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