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贴片,想加个散热片,粘上个行不行?

楼主(2020-04-20):
如题,看中了贴片LM2596,就是有点热,想用环氧树脂粘个散热片在上面,就是黑塑料上面粘个散热片,行吧?粘了黑塑料上比铁底壳上散热效果差一些,没想出好法子

网友:
粘上去是可以的,之前用过,直接买了散热片,用人家配的胶粘的,做过测试,还是很难扳掉,做了跌落试验也是可以的,

唯一不知道这个胶什么牌子和型号,买了就像个牙膏一样,白色的,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焊铜的上,或是焊在拆解的TO220,247上,就能用螺丝固定

网友:
最好螺丝固定,要不然就用电子胶灌封。

网友:
常规是用大面积铜箔散热

网友:
如果只是有点热,这样处理还行。如果特别热就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网友:
最近一个项目在用,效果很好。

网友:
有导热硅胶

网友:
中间的大焊盘打满孔,用锡导热,降低板厚,背面加散热,热阻会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