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HZ的红外对射管推荐下。

楼主(2020-04-20):
需要10KHZ,最好能达到50KHZ以上的。谢谢

网友A(2020-06-27):
任何红外对管都可以2脚的,频率都是由发射和接收电路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红外对管都可以2脚的,频率都是由发射和接收电路决定的

但是许多速度都跟不上,管子有高低速分的,

网友:
接收选择光敏二极管  可以达到

网友:
PD204-6B,IR204C实测可以到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