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手势识别方案

楼主(2020-04-20):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们,我需要通过手势控制点阵屏上的游戏,尝试过PAJ7620这类的红外手势传感器效果非常不好。
有没有可以二次开发的这种手势识别摄像头模块、手势识别TOF或者体感摄像头等,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所以不是很了解。

网友A:
AMS公司TMG系列。凑数

网友:
Leap Motion 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B:
可以试试那 Leap Motion,它的精度蛮高的,但是要用它当鼠标仍是不那么好使,原因是手指悬在空中会有轻微飘移抖动,故无法与桌面上的鼠标比操作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那 Leap Motion,它的精度蛮高的,但是要用它当鼠标仍是不那么好使,原因是手指悬在空中会有轻微飘 ...

有个疑问 Leap Motion怎么知道我想要的手势,是要预先存好想要的手势
还是只能固定几种手势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公司TMG系列。凑数

你用过吗,这个和常见的红外手势芯片PAJ7620、APDS9660有什么区别?

网友:
avago和AMS晶圆一样,授权性质。

就是红外(激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 Leap Motion怎么知道我想要的手势,是要预先存好想要的手势
还是只能固定几种手势动作? ...

搜网路!

网友:
我知道现在有用雷达来做手势识别的,但是你这个对精度要求高,一般雷达搞不定

楼主:
但是用雷达话还得自己搞手势识别算法,现在看来Leap Motion比较合适

网友:
学习了,时不时有客户类似需求

网友C:
TOF 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F 有没有可能

考虑过,但是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搞手势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