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之类的模块,回流焊时上面部分不会融化吗

楼主(2020-04-20):
如题。比如5G或者GSM模块,邮票孔,上面是焊接好的带屏蔽罩的模块。
当把模块焊到电路板上时候,模块原来部分焊点不会融化吗?还是融化了也没关系,顶多是化了再凝固上

网友:
据说是熔过后,熔点会上升

网友:
据说是因为锡膏熔化后助焊剂挥发掉了,熔点会上升,再次加热到同样的回流焊温度也不会再熔化。

网友A:
正规的模块都是无铅高温焊锡, 一般耐温300°以上的, 普通的过炉没有问题。
一般模块厂家会提供温度曲线, 可以研究一下datasheet, 不要把温度设定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模块都是无铅高温焊锡, 一般耐温300°以上的, 普通的过炉没有问题。
一般模块厂家会提供温度曲线, ...

如果底板也是无铅工艺呢。。。。

网友:
4楼大师也给出了参考,当助焊剂已经挥发了, 再次融化的熔点会变高一些,

过炉的过程时间要按照模块的温度曲线使用,时间过长,温度过高都可能引起生产不良。

网友B:
模块已经融化,活性阻焊剂早就没有了,会有少量松香残留,这事熔点相对要高点。但是,但是,再次过炉时,温度一般远高于熔点温度,所以还是会融化的,但是,没有关系,主要融化时不要造成位移,没有关系的。
除非:模块使用高温无铅锡膏,设定融化温度峰值,有些厂家会设置到295甚至300度都有,这时二次过炉使用的是中温有铅锡膏,温度峰值一般设置为255 ~265度,  这时候模块的无铅焊盘,仅仅开始融化,流动性很差,或者可以理解为还没融化(实际你碰下就歪的)
相对要好些。
有铅锡,融化温度220度就融化了,   无铅高温锡,融化温度是255度就融化了,  只是这个温度流动性差而已。碰下还是会走位的。
所以,模块一面般作为第二次过炉。可能会有人较劲,要是2面贴模块,怎么办?   照办,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没事的。就是别搞歪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已经融化,活性阻焊剂早就没有了,会有少量松香残留,这事熔点相对要高点。但是,但是,再次过炉时,温 ...

好奇怪,您这个头像好像以前见过,怎么才只有1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怪,您这个头像好像以前见过,怎么才只有1分呢

我也觉得

网友C:
一般不会再熔化,可以用高温胶带遮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怪,您这个头像好像以前见过,怎么才只有1分呢

处女贴,所以一分
见到过就对了,我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再熔化,可以用高温胶带遮挡

贴片厂就没有这种操的,要是有个10W  8W片,那不得贴到猴年马月啊,关键还得撕下来。
没事的,大胆过。
不过温度不能太高,不少人的模块不是因为第二次过炉IC坏了,而是多层板子分层了,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般没有太多经验,或者说扯淡的贴片厂,为了过炉效率高,还有就是为了良品,一般温度会调高一些,过2层板子没问题,但是过多层板子,就容易分层,尤其是模组。
由于多温区炉子调一次温度,却是不容易,需要等待大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所以一般简单调下速度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