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新版开源C++网络库

楼主(2020-04-21):
之前发过:https://github.com/wlgq2/uv-cpp
由于最近失业空闲,给这个网络加上http支持,实现了一个基于RadixTree数据结构的http路由支持,可以支持通配符或者设置参数。比如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s)
{
    uv::EventLoop loop;
    uv::http::HttpServer::SetBufferMode(uv::GlobalConfig::BufferMode::CycleBuffer);

    uv::http::HttpServer server(&loop);

    //example:  127.0.0.1:10010/test
    server.Get("/test",std::bind(&func1,std::placeholders::_1,std::placeholders::_2));

    //example:  127.0.0.1:10010/some123abc
    server.Get("/some*",std::bind(&func2, std::placeholders::_1, std::placeholders::_2));

    //example:  127.0.0.1:10010/value:1234
    server.Get("/value:",std::bind(&func3, std::placeholders::_1, std::placeholders::_2));

    //example:  127.0.0.1:10010/sum?param1=100&param2=23
    server.Get("/sum",std::bind(&func4, std::placeholders::_1, std::placeholders::_2));

    uv::SocketAddr addr("127.0.0.1", 10010);
    server.bindAndListen(addr);
    loop.run();
}

接口简洁,性能堪用,运行稳定。十行代码实现一个服务器。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s)
{
    uv::EventLoop* loop = uv::EventLoop::DefaultLoop();

    uv::TcpServer server(loop);
    server.setMessageCallback([](uv::TcpConnectionPtr ptr,const char* data, ssize_t size)
    {
        ptr->write(data, size, nullptr);
    });

    uv::SocketAddr addr("0.0.0.0", 10005, uv::SocketAddr::Ipv4);
    server.bindAndListen(addr);
    loop->run();
}

顺带和大名鼎鼎的boost.asio及nginx做性能测试对比。。

ping-pong测试显示 uv-cpp 有不弱于boost.asio的并发性能,不过这主要是由于libuv本身很强大。

与nginx性能测试对比,1000个并发,100000次请求。单位时间请求及字节传输都弱于nginx,不过nginx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问题,有500+次失败请求,uv-cpp没有。

由于用到c++11特性,需要gcc4.8以上支持。

欢迎 star 、issue 、pr……

网友:
太高深,看不懂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github  提交 pr  的流程(或者说 命令行) 是怎么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github  提交 pr  的流程(或者说 命令行) 是怎么打的?

额,如果你是在认真问我,你首先要frok目标项目到自己的仓库,然后commit、push修改。最后在网页操作Pull Request合并到原始的分支里面去。

网友:
人才!已star表示敬仰!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在这里大部分人可能多不明觉历

网友:
这代码规模,namespace嵌套太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大部分人可能多不明觉历

这里发帖是一个不错的图床 :)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下面用的 Libuv 库?  看着好眼熟

网友:
楼主你这东西感觉很厉害,目前最大的困哪不是哪个库好用,而是怎么用。

网友:
比如你现在是实现HTTp Server的功能。但是真正比如要实现一个物联网系统,怎么配合使用太关键了。

网友:
有木有用C写的推荐, 不懂CPP啊

网友C:
看到一串串的括号 分号,完全看不懂. 还是放弃cpp了.
server.setMessageCallback([](uv::TcpConnectionPtr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串串的括号 分号,完全看不懂. 还是放弃cpp了.
server.setMessageCallback([](uv::TcpConnectionPtr ...

lamda函数,也就是匿名函数。

网友:
不错哦 依赖什么东西呢?

网友:
表示看不懂,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