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ADS1230问题:读数每次上电不同,长时间工作会变大

楼主(2020-04-21):
用ADS1230做了个小东西,用是凑合没问题,但是有2个问题搞不懂。
1.每次上电,读数都会有偏差,可能几个字,可能2,30个字,更大的不会。
2.连续几个小时工作后,其中一个板子读数稳定不变,但是另一个板子读数缓慢变大。

代码里流程是这样的:

开机后,芯片PDWN引脚给高电平,稳定500ms,给26个时钟让ads1230做偏移校准。
芯片的引脚焊死设置为10sps和128倍放大,PDWN和偏移校准仅在开机时进行一次。
校准完毕后,每100ms读取一次,24个时钟信号方式,连续10几个小时并没有很大的异常值出现,所以读取函数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搞不清这是不是芯片的正常现象,如果是,就只能代码想办法了。

网友A:
我用ADS1232也是这样,什么办法都想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100个里面总有十几个有这样的问题,严重程度还不一样,再也不碰这个系列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DS1232也是这样,什么办法都想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100个里面总有十几个有这样的问题,严重程度还不 ...

这么说我也放心了,哈哈,估计这芯片就这样吧

网友B:
做电子秤市场的低端货,不过好像有国产的跟这个hex兼容的。不是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子秤市场的低端货,不过好像有国产的跟这个hex兼容的。不是买到假货了吧 ...

正规商城买的,应该没事。
其实我做的东西成本贵上几块十块钱钱倒无所谓,但是那些芯片的特性不自己实际摸索一次,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怕换个贵点的,我也吃不透

网友:
这个芯片不错的,特别是温漂控制的很好,国产没得比

网友(2020-12-21):
你好,有关ADS1230你是做称重吗?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我现在做500g量程,精度只达到0.05g,小数点第3位总是在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