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E171L老人手机静态电流大故障咨询

楼主(2020-04-21):
老妈的一部飞利浦 E171L手机,待机时间只有两天,由于用了一年多,我怀疑是电池问题,花45块买了一块新的原配电池,待机时间也只有两天。
取下电池,测试手机主板上电池两极的电阻只有216欧,我估计是不是陶瓷电容出问题了。
拆下主板,除一个金属屏蔽罩外,外部没有几个元件。焊掉摄相头的线,阻值没有变,再没法下手了。
各位有修理过请指导一下,有无开金属屏蔽罩的必要。
或者推荐一款好用的老人机,在此之前买的一部天语手机,用了4年前,这一部才用了一年出头。

网友:
我有个手机也是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咋弄

网友A:
都坏了,不开也是坏了,开还有机会修好

网友:
我妈用的老人机也一样,耗电特别快,没用都是两天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坏了,不开也是坏了,开还有机会修好

关键是买了块新电池,2天一充老人也能用。
开屏蔽罩,要么修好,要么修坏,没有中间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买了块新电池,2天一充老人也能用。
开屏蔽罩,要么修好,要么修坏,没有中间状态。  ...

那就暂时不动好了。。。要么就再去网淘一个同型号的。。。现在也应该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买了块新电池,2天一充老人也能用。
开屏蔽罩,要么修好,要么修坏,没有中间状态。  ...

你智能手机,一天两充不也一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智能手机,一天两充不也一样用吗

智能手机耗电量大,没有办法。
功能机正常情况下是一周一充,目前是故障状态才费电。
修不好的话,只有再买一部新的了。
关键是不知买哪一款比较靠谱,几十块一部的手机不放心买,价格高一点的又没有。

网友:
我大一的时候一次充电就把手机充坏了,放电贼快,后来找人维修,说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顺带保护二极管也挂了,你可以试试是不是和你的情况类似

网友:
PMIC出了问题

网友:
这几天同样在找功能机,看评论都没有靠谱的,都想买个4g模块自己做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