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0.5mm的FFC接口,有没有治具能实现自动测试?

楼主(2020-04-21):
如下图所示的这种接口,我们现在测试时要靠手工把排线卡进去,效率较低。请问一下有没有治具能实现自动测试?
在板上留测试点的方式也考虑过,但是无法测试出连接器假焊的情况。
请教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快捷的测试手段?

网友:
假焊的情况最难测,因为它时好时坏。

网友:
连接器虚焊的问题,只能插上去测试,如果是连通性的问题,背面做测试点可以测试

网友:
遗憾的告诉你没有裸板的时候到可以

网友A:
即使有也非常精密,价格高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会很难操作。靠谱的方案是留测试点,然后加强焊接质量管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有也非常精密,价格高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会很难操作。靠谱的方案是留测试点,然后加强焊接质量管控 ...

一個座子這麼多 pin,根本沒地方放幾乎同等數量的測試點,特別是一些比較小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個座子這麼多 pin,根本沒地方放幾乎同等數量的測試點,特別是一些比較小的板子。 ...

座子靠边的话,座子背面一般都是空的,两排测试点,按FPC0.5计算,测试点间距1.0,测试点直径0.8,焊盘间隔0.2mm还是可以轻松做到吧,但是对测试探针的要求就比较高了,空间够的话,可以做成三排测试点,点间距可以做到1.5,测试点直径做到1.2,要求大大降低

网友:
工艺好基本不会焊接问题,只要你买好的接口不会虚焊接,管好贴片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24):
HP TESTJET 技术可以了解一下,我现在这边的ICT都用这个来检查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