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百公里油耗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0-04-21):
每天上下班来回四五十公里,两三天就能跑一百公里,应该不会是直接除那么简单,想了解下软件算法,就是好奇

网友:
猜车的时间到了。楼下猜

网友:
油耗不算高。

网友:
我都8.8了

网友:
好奇这是什么车

网友:
这种表都是欢乐表,实际油耗都是大于表显油耗的。

网友:
才7.8 , 如果不是高速,肯定不会是BBA类
排量也不会大于2.0

网友:
以加油量和公里数来计算,比较到位,表显只是大概,而且一般都比实际油耗要好看,即使是合资车。

网友:
汽车的ECU根据发动机喷油和车速这2个参数实时算出来的,所有就有了瞬时油耗和平均油耗。

网友A:
搭车问:车在跑的时候油箱的油在晃荡,怎样显示剩余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车在跑的时候油箱的油在晃荡,怎样显示剩余油量?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目前觉得采样周期慢,更新率慢,软件算法带滤波

网友:
Reaton CC路过。
长安针对这个车型,曾经发布了一版软件,更新了油耗显示偏高的Bug....(官方原话)

网友:
没喷射一次都知道、路程知道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现在不都是缸内直喷么,喷油量控制的非常精确的。很容易就能得到油耗,非常准的,毕竟抛弃了化油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目前觉得采样周期慢,更新率慢,软件算法带滤波

那这个滤波一定相当于1兆欧电阻1法拉电容!

网友:
做过汽车仪表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滤波一定相当于1兆欧电阻1法拉电容!

1、没有见过汽车上面数字显示的,不知道更新率怎么样?
2、汽车上面大部分都是浮子式的,和飞机上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