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见过远程usb设备?

楼主(2020-04-21):
1、不能搜索了,只能发帖询问了
2、远程usb设备:   如下图

类似于正点原子的无线仿真器,    把收发端中间的 无线连接改成   internet 连接。

直白一点也可以说是一个 远程 usb  hub

网友:
【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目前在用 USB Redirector 6.1.1.2460 这个版本,可以远程烧录、Android ADB调试

网友:
我也想有这种远程的jlink调试器,这样就可以远程在客户现场DEBUG了

网友:
无线usb吗?

网友:
我之前用过的索尼手机,使用有线连接过一次之后,可以无线代替USB线,功能一样,但速度会降

网友(2020-05-31):
USB Network Gate再找一个安卓版的,无奈要谷歌商城下载。客户电脑版各种组网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