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13升压变压器参数设计请教

楼主(2020-04-21):
使用的是34063 DCDC芯片
参考了客户提供的样机电路,但是变压器参数设计这块不太懂,请教各位大神。
输入电压为3.7V锂电池
输出电压为75V,平均电流为4mA

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线匝数 直径 绕线方式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最近也同样苦恼。
书有方法。
变压器与电感器设计手册([美]Colonel We.T.Mclyman 卡罗尼尔.麦克莱曼编著 周京华等译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年1月第4版).pdf

网友A:
兄弟,通过这个图大致可以确定,你对这块还没入门,建议 买本开关电源的入门书 看一看吧,就这样问,除非直接给你现成的,不然讲了你也未必就能马上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通过这个图大致可以确定,你对这块还没入门,建议 买本开关电源的入门书 看一看吧,就这样问,除非直 ...

除了变压器的示意有问题,其他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下午找原厂的FAE去设计了 就是太慢

网友A:
算了,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

老哥 你这就吊胃口了 有问题就请直接指出 没必要藏着

网友:
设计变压器,需要频率,纹波,输入,输出你这个反激模型。就按反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