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人认识图片中514M这个芯片吗?

楼主(2020-04-21):
如下图,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找到pdf,有没有人认识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A:
RCLAMP0514M.TBT MSOP-10 丝印514M ESD/TVS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LAMP0514M.TBT MSOP-10 丝印514M ESD/TVS保护二极管

谢谢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mark反查芯片没找到,不过*宝上搜索“514M 芯片”还是有些信息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