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RM(Linux)上扩展CAN和串口呢?

楼主(2020-04-21):
有一个项目,需要8路CAN和8路串口。
周立功有一款核心板具有8路串口,但其中1路是调试,所以只能算7路。
另外8路CAN,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从ARM上扩展呢?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解疑一下!多谢!

网友A:
usb转can -- 方案是 cp2014-转串口 串口转can(stm32) 我是这么做的 理论上可以8路甚至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can -- 方案是 cp2014-转串口 串口转can(stm32) 我是这么做的 理论上可以8路甚至更多 ...

cp2014在linux上识别为can设备吗?

网友:
找个带CAN的单片机 是吧     linux <--SPI--> 单片机CAN

网友:
南京沁恒有扩展的片子,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cp2014在linux上识别为can设备吗?

识别串口

网友B:
上FPGA吧,一劳永逸。

网友:
ch438q  紫薯布丁

网友:
英飞凌MCU,十里路can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FPGA吧,一劳永逸。

FPGA是好,但需要自己写协议与ARM对接以及Linux驱动,毕竟想在系统上识别为标准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是好,但需要自己写协议与ARM对接以及Linux驱动,毕竟想在系统上识别为标准的设备。 ...

自己写一个驱动就是标准的设备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漂,你的说哪个核心板上面有哪些资源,然后大家就好回答,树莓派上面扩展can和X86电脑上同样装Linux扩展can是不一样的

网友:
硬件扩展容易吧,,但LINUX的驱动,,比较难搞

网友:
MICROCHIP的SPI接口的CAN芯片,用过很多,比较稳定,但是没有扩展这么多路

网友C:
MP2515扩展CAN 串口扩展就更简单了,性价比好的国产的,都提供有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515扩展CAN 串口扩展就更简单了,性价比好的国产的,都提供有驱动的。

确实不错,能找到驱动代码,而且有一些系统好像只需要注册SPI设备即可。

但SPI接口也只有一路,一个SPI能复用接6个MCP251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错,能找到驱动代码,而且有一些系统好像只需要注册SPI设备即可。

但SPI接口也只有一路,一个SPI ...

可以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模拟SPI都可以的,不过片选线就要跟CAN控制芯片数量一致了,还有就是查询扫描需要快点,毕竟是6路

网友D:
多串口或者扩展串口,对linux来说太轻松了。
至于CAN,你几乎找不到多于2个CAN口的芯片,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啊,在回去看看现场总线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串口或者扩展串口,对linux来说太轻松了。
至于CAN,你几乎找不到多于2个CAN口的芯片,为什么?因为没有 ...

您说的是因为CAN可以挂在一起吗?   但实际上,我需要把一些电气隔离开。所以需要多个CAN,然后用周立功隔离模块实现电气隔离。

网友(2020-07-23):
即使形如汽车的CAN,也只有 高速CAN、中速CAN、低速CAN三个,上面的设备也不是隔离的。
如果一定要隔离,那放在同个一CAN上,通过物理隔离不是就OK了吗?
毕竟CAN是完全支持多机通信的

网友:
CAN口可以使用MCP2515 SPI口的进行扩展。串口原来采用过并口16C554进行扩展,目前一般采用SPI或者USB扩展的多,或者采用一个STM32进行扩展也可以。

网友(2020-11-16):
楼主最后选用了什么方案,我最近也有这样的需求,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好,脑壳疼。FPGA开发起来难度大,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