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可以提供下触摸屏的触摸板资料....8寸 9寸的那种

楼主(2020-04-21):
(不是显示的,只用触摸)
目的:项目 用STM32 来读取触摸屏坐标,并转换数据(配合显示的放大缩小)

现在的触摸屏一般都是安卓系统去使用,我接触的不多

现在要用 ST 去读取,不知道里面的难度大不大,

1、IIC数据,跑的过来吗?这种触摸屏的数据量一般大不大?ST我还要做其他事情,IIC只是其中之一;

2、触摸屏的规格多吗?(指的是数据的结构方式,还有坐标点的方向,上下左右是不是都一样的)

3、触摸屏 有 数据初始化 之类的操作吗?

4、一般都是ST做主?触摸板做从?

===

如果有多种触摸的话,至少需要兼容市面上的两三款(不分大小,从7寸往上...10寸之类的)....

都是电容触摸的,不管电阻式的

===

问客户联系到一个他的触摸屏供应厂家,但是那个人感觉不懂技术,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只给了一个 CFG 文件

请问CFG文件是干什么用的,用来初始化配置触摸板的?难道每种触摸屏都有一种配置参数?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下吗?没有明天再看看

网友:
建议先找个带电容触摸的开发板资料看看,软硬件配套资料齐全的那种。

网友:
年前搞过一下,用的是A33,但只搞通了ft的那个,gt9xx没通。我了解,都是通过iic配置和读取数据。就是根据厂家给的配置来的。按理说,ST应该搞得定

网友A:
1.可以的
2.驱动线和感应线接好后就是对应的了
3.电阻式要校准,电容式的不需要
4.是的
5.有个配置的文件(参数配置),有版本的

编辑原因:不小心点了确认。

网友B:
不同的电容屏驱动芯片有不同的操作方法。有些内置固件,有的没有。不过大部分都是i2c接口。需要固件那种也是通过i2c写进去。有的是有中断输出,当有按下的时候,中断输出有信号,平常没有。就人触摸的反馈速度,i2c是完全能够应付的。

网友:
原子的资源不谢http://www.openedv.com/thread-779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的
2.驱动线和感应线接好后就是对应的了
3.电阻式要校准,电容式的不需要

谢谢,这样一说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电容屏驱动芯片有不同的操作方法。有些内置固件,有的没有。不过大部分都是i2c接口。需要固件那种也 ...

谢谢,要是碰到没有中断的是要触摸屏那边做主?他主动发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是碰到没有中断的是要触摸屏那边做主?他主动发数据?

没有哈,一般触摸屏都是i2c从设备,控制器是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