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分立和贴片混合的干电池充电电路板,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04-21):
    本人几年来使用电动牙刷,消耗了大量的1.5V电池。突然想起小时候充过1号电池的,为什么不做个充5号电池的电路呢?于是画个板子打样回样,分立元件和贴片元件一起上马,利用手头上现有的元件。

    本电路形式参考隔壁的电路,但我经过计算和分析,改动了较多的参数,达到可以适合1号、2号、5号、7号的1.5V干电池充电要求。

    本电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比较器电路,用TL431产生2.5V的基准电压(也可以用2.5V的稳压二极管代替,但要计算R1的阻值满足最小工作电流),经过分压后(R2+R3 R12)输入给IC1的3脚作比较电压。基准比较电压我设为1.59V,这也是电池充满电的截止电压,当2脚电压比3脚电压高时,1脚翻转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1截止,充电完成。

    为什么选用运算放大器而不是用专业的比较器来做呢,原因只有一个:专业的比较器遵循严格的电平翻转判断条件,1脚输出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而运放器LM358是一个运放,不是比较器,当然在本电路中是当作比较器来使用,但它不遵循严格的电平翻转条件,当2脚电压逐渐逼近3脚电压时,1脚输出电压不再是高电平,而是一个逐渐电压变低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充电非常好,它可以使三极管Q1的be结电压逐渐降低,从而使充电电流逐渐变小,达到涓流充电的目的。
    本电路中,我设置了R3与R12组成分压电阻的下半部分,通过R3与R12组合,得到不同的基准比较电压,用于充1.2V的电池,也可以充3.7V的电池。R8和R13组成了限流电阻,改变R8R13的组合值,可以得到不同的充电电流,5号干电池的充电电流一般采取50mA,7号电池要小一些,1号电池要大些,大家可以自己更改电阻值达到充电电流大小调节的目的。

    本电路中,当充电1.5V以下电池时,TL431可以去掉R11,短接R10,就会输出2.5V的稳压了。当要充3.7V电池时,通过改变R10+R11的分压值,使TL431输出4V以上电压,并改变R2 R3 R12的分压比即可。

    D1的目的,与R8 R13一起拉宽电压,使发光二极管可以在充电末期能工作发光,因为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一般在1.2-1.8V。当电池快充满时,LED灯的亮度变得很暗,显示正在进行涓流充电。

    本电路已经经过本人实际应用,充电效果不错。提示一点,经过实测,发现碱性电池能很好的充电,碳性电池太难充进去了,当然我手头上只有这个品牌,其它品牌的类型可能会有更好的充电性能,需要大家一起去发掘。本人发现电池充到1.608V时就很难再充进去了,所以我设定充电截止电压为1.591V,电池真没必要充到1.6V以上,充电时间巨长不说,还有可能长期充电而充坏电池。

    本电路板采用MicroUSB座,利用大量的手机充电头作电源输入,非常方便,但太难焊了,焊接耗时长,且经常短接管脚。PCB文件我就不提供了,我怕大家一起到JLC打样,被JLC发现有拆单嫌疑,封锁我的帐号。我手头上还有几块PCB空板,可以免费送给网友,但要自己出运费 ,省内10元,省外12元,大家也可以自己画板还5元包邮呢,呵呵。

改进后的原理图:

网友:
碱性充过一两次开始漏液,然后会不定时爆炸,慎重使用

网友A:
小时候玩四驱车,充电电池少了一颗,用普通电池顶上,一起充电用,爆过N次。。。就是用劲量或金霸王

网友:
锂电池或者镍氢他不香么

网友B:
锂电池搞个降压到1.5不是很香很香么

网友C:
1.2V , 3.7V, 意思是也能充镍氢和锂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充电会漏液,府蚀周围零件,

网友:
这类属于一次性电池,充电很危险。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冲上些电,应急使用,但电量太小,一会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玩四驱车,充电电池少了一颗,用普通电池顶上,一起充电用,爆过N次。。。就是用劲量或金霸王 ...

回复2楼3楼:你们说的爆炸可能是充电电流太大造成的,我这个属于小电流充电,慢充,充一次电需要6-10小时不等,我用手摸电池表面,常温,一点不热。当然充电时要注意安全,把充电器放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搞个降压到1.5不是很香很香么

锂电池或者镍氢,需要额外增加元件降压或升压,我主要目的是给电动牙刷使用,根本没有空间塞进去这些额外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 , 3.7V, 意思是也能充镍氢和锂电池?

是的,可以改为能充镍氢和锂电池,但这只是简单的小电池充电,比不上锂电池专用的充电IC

网友D:
顺路请教下硬件检测电压变化率有没有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3楼:你们说的爆炸可能是充电电流太大造成的,我这个属于小电流充电,慢充,充一次电需要6-10小时 ...

我晕,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想法。现在的所有一次性电池不充电放久了都会漏液,更不用说充电了。一充一个漏!!花几十块钱买几节镍氢随便折腾。

网友:
技术用错方向了

网友E:
表扬一下楼主的折腾精神,批评一下楼主没有危险也要创造危险的行为

建议还是换成可充电电池,毕竟安全第一

电路部分,都2020年了,typec应该是标配了,6pin的比microusb还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路请教下硬件检测电压变化率有没有什么电路

纯分立元件电路无法检测电压变化率,要上单片机才行,就算分立元件电路能设计出来,那个复杂度,看得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扬一下楼主的折腾精神,批评一下楼主没有危险也要创造危险的行为

建议还是换成可充电电池,毕竟安全第一 ...

谢谢指教,我就是无法找到1.5V电压的可充电电池,才继续用干电池的。如果你见过有1.5V电压的锂电或其它类型的电池,请告知一声,立马去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就是无法找到1.5V电压的可充电电池,才继续用干电池的。如果你见过有1.5V电压的锂电或其它类 ...

最典型的:南孚1.5v锂电池,电池内置dcdc恒压,2.5Wh

如果两串用,就一个14500磷酸铁锂加占位桶,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分立元件电路无法检测电压变化率,要上单片机才行,就算分立元件电路能设计出来,那个复杂度,看得头疼 ...

运放应该有可能

网友:
一次性电池没有充电这回事。
没漏液却没电了,可能是负极锌筒还没耗尽,但是正极二氧化锰没了,正极产生的氢气堆积造成内阻太大。

所谓的充电只是在正极碳棒上析出氯气,把正极周围的氢气消耗掉,降低了内阻,所以能再撑一段时间。锌筒一旦用完就拉倒了。

网友:
用过硕而博的5号锂电池,充电也方便,但就是贵,楼主可以到京东看看

网友:
这就是限最大电流的恒压冲电路,当然必须要用运放做恒压反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