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S/4S锂电升降压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20-04-22):
如题,适配器输入是12V的,要给3S/4S锂电充电,去看了TI的BQ2xxxx系列,感觉好麻烦,坛友们有用过类似的IC吗?能否推荐个型号?

网友:
12V直冲3S/4S得升降压芯片,选择性偏少,建议可能的话还是提高输入,BUCK充电芯片可选择性比较多。

网友:
好像只能升压  不过有其它系列的你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3S电芯慢点12.6V,用BUCK方案,输入电压基本上要14V以上
最近用MP26123做了一个还不错,可以搭成电源路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