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高超效应管电平转换电路转换速率?

楼主(2020-04-22):
使用场效应管电平转换,单片机端是3.3V脉冲电平,4G模块端是1.8V脉冲电平,当波特率比较高的时候,1.8V端有高于1.8V的脉冲 大约到2.5V的样子,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请大侠指教。

楼主:
附件里面是场效应管的资料。

楼主:
当波特率在115200的时候,尖脉冲特别多。

网友:
场管我用bss138,上拉电阻用10K,栅极电阻短路,3.3和5v通信试过1Mbps没问题,没看过波形

网友:
结电容充放电了吧,看样子2.5是被1.8器件的二极管钳位了

网友:
试试三极管吧,mos管有结电容,速度不容易上去,波形没有三极管好看。

网友:
可以用BSS138,可以和1.8V电平匹配,1M波特率没问题。

网友:
换TI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换个专用的转换芯片吧

网友:
BSS138最合适

网友:
R3、R11上并个小电容试试看?

网友:
参考设计里面用的三极管,我一般用数字三极管

网友:
如果MCU供电电压比model高,看看MCU的UART是否有开漏结构,有的话那直接上拉到model电平就行了。

网友A:
TXS0108/TXS0104/TXS0102电平转换芯片 跑1M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S0108/TXS0104/TXS0102电平转换芯片 跑1M都没问题

TXS0102   这个芯片的使能引脚 OE是不是需要进行控制呢?我看手册表述的意思是上电先变低, VCCA 和VCCB  上电后才能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TXS0102   这个芯片的使能引脚 OE是不是需要进行控制呢?我看手册表述的意思是上电先变低, VCCA 和VCCB  ...

直接拉高就行

网友(2021-08-25):
这是这个电路的通病,这个电路原理上就有这个问题,除非MOS的开通速度比通讯延跳变的速度快一个数量级,否则就有过冲问题,  准确说是 2.55V  (2.55 = 1.8 + 0.75), 其它自己分析吧,也会出现低电平拉不到零的情况,原因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