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激光水平仪是用重力传感器原来是用最传统方法

楼主(2020-04-22):
上面是一个支架。激光部件就是悬挂在支持上,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摆动。受重力作用自动垂直。另外感觉有两个地方要说说。第一水平线不能上下调节高度,必须要用三角架来调节高度。第二,竖线再多有什么用途?反正两条竖线之间的距离无法调整。

网友:
哈哈哈,数字控制永远不可能达到纯物理的效果,就那控制误差都能搞死人!

网友A:
就是,哪个厂家要是开发出水平线高低大范围可调的绝对行业第一,都是SB 一样用个棍子直起来,要多高,得支多高

网友:
画面太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哪个厂家要是开发出水平线高低大范围可调的绝对行业第一,都是SB 一样用个棍子直起来,要多高,得支 ...

用杆子也好,难的是测地面水平。难不成挖个洞放水平仪?

网友B:
最简单的线吊一个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线吊一个砖头

几十年前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杆子也好,难的是测地面水平。难不成挖个洞放水平仪?

这东西本来就是找平用的,不是测水平的。遥测直接打好线,然后自己去用尺子比对一圈。没有者玩意以前,找平都是用水管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