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线材怎么管理比较好,都乱成一锅粥了:(

楼主(2020-04-22):
粗线还好一些,细线特别容易缠绕成一团
每次用线的时候,总是火大

你们的线是怎么整理的

网友:
是个考验耐性的活计

网友A:
我是到手就裁成2米左右长的,然后挂起来。不然时间久了或者赶急就乱拉乱扯了。

网友:
新线有个塑料薄膜从内圈隔开不要扔掉一直套着,从里头抽线。线多的时候会一直保持形状,线少了也容易理了,就可以丢掉塑料薄膜了。

网友B:
需要一个线架     需要多少抽多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到手就裁成2米左右长的,然后挂起来。不然时间久了或者赶急就乱拉乱扯了。 ...

这么多线你挂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线架     需要多少抽多少出来

你的线架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
可以试试类似这种的

网友:
用过的阻容圆盘干这个比较好,特别是细线。

网友:
每次用的不长的话尽量不解开那个绳子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找个大小合适的纸盒, 中间捅个孔。  把线放进去, 线捆的中间那个头穿孔盖盖。随用随抽,基本不乱。

其实不经常移动的话, 不用纸盒都行,  直接从线捆的中间抽线。当然不要拽的太猛了。

网友C:
可以这样串起来。

网友:
用废旧的油桶,洗衣液桶中间穿一个轴,然后口子那里抽取,网上很多DIY视频和教程

网友:
缠在小瓶子上即可。焊锡丝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串起来。

这种是“即弃式”,这次调试用到的线拉下来就用,用完就扔,下次继续,对于小的线材,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