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无线通信的方案(距离感知)

楼主(2020-04-22):
需求:
        1,类似UWB定位,但是需求是要两个通信模块之间,互相感知模块之间的距离,比如A,B两个模块,在模块距离1-2米的时候,互相能感知到
        考虑过蓝牙定位,但是蓝牙定位需要借助第三方,单纯靠信号强度来感知距离好像很不准
        2,尽可能低功耗,可以定时间歇性的工作,比如几秒钟探测一次(最终要做成类似手环或者钥匙扣的方式)
        3,探测距离和精度不要求很高,1-2米内能感知到即可

谢谢大家

网友A:
汽车用的PKE技术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用的PKE技术了解一下

补充一下,模块之间是不分主从的,或者说模块既是主也是从

网友:
类似RFID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B:
儿童(物品)丢失报警器的方案

网友C:
在一定区域或范围内,这样的模块只有2个? 还是N多个?N多个的话,又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童(物品)丢失报警器的方案

防丢是主从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定区域或范围内,这样的模块只有2个? 还是N多个?N多个的话,又如何处理? ...

N个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必关注,互相感知是前提
感知以后自然有后续的处理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