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防水防短路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0-04-22):
用2节18650串联给设备供电,要在户外使用,周边可能有易燃物品
刚才在桌子上,简易连接测试设备,去了趟厕所,回来满屋子烧焦味,吓了一大跳
接着看到烟是从桌面电池盒冒出来的
整个电池盒的线已经糊掉
我把18650电池抠出来的时候,还在担心这个时候电池会不会爆炸  还好有惊无险

这次意外,和我图方便,这次连接端没绕胶布有关系
但是思考了下,如果把设备安装到户外,虽然胶布这些肯定绕上的,但是户外环境更恶劣,如雨水、暴晒和高温
且设备工作期间,人不在旁边,万一短路,麻烦就大了

目前觉得这种电池盒有点不靠谱
把两根线距离分开大点,应该可以提高安全性,但是远远不够
本来是准备拿泡沫袋随便包下电池盒,现在感觉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大家对于18650电池户外供电时的防水,防短路,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网友A:
参考电动车,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动车,充电宝

电动车还行,
充电宝又不风吹日晒,有什么值得参考呢

网友B:
见过智能井盖,里面的电池全部灌胶封死的。类似洗衣机主控板那种胶。

网友:
点焊连接,套热缩管做成电池包,需要防水的话,再加套。

网友:
灌胶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智能井盖,里面的电池全部灌胶封死的。类似洗衣机主控板那种胶。

硅胶我有,但是18650电池要拿出来充电的,所以不能灌胶封死
可能要做个比较好的外壳,防水性能好,又要便于拆卸
外壳diy怎么做比较好呢?要兼顾散热和防水

网友:
用带保护板的电池,不过电池盒也要买加长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我有,但是18650电池要拿出来充电的,所以不能灌胶封死
可能要做个比较好的外壳,防水性能好,又要便 ...

那就不全拆里面留个无线充电?

网友C:
永远不要相信你买的18650泄气阀能正常工作,不要想怎么避免它炸,一定要认为锂电池不及时更换是迟早必炸的,要实现即使炸了也不会产生危害才好

要是我的话,我选择铸铝防水盒+不锈钢波纹管,引到可以安全放空的地方,波纹管里塞点刷碗的不锈钢丝球的钢丝防虫钻入

炸了就会顺着波纹管泻放到安全的地方去,顶多把钢丝球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永远不要相信你买的18650泄气阀能正常工作,不要想怎么避免它炸,一定要认为锂电池不及时更换是迟早必炸的 ...

赞同这种设计理念!

网友:
弹性密封胶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