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栅极驱动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2020-04-22):
在网上搜索一些资料,mos管栅极驱动电流用Ig=Qg/Ton估算。通过mos管手册获取到相关参数,
例如:

Ig=24nc/(18+18)ns = 0.66A
是不是如果要驱动这款mos管,用超过0.66A就可以了。
还有问题,mos管手册Rg电阻是4.7Ω测出导通时间,如果实际使用栅极驱动电阻比4.7Ω大,那Ig电流如何确定?

网友:
等大师科普

网友:
不是。gate你把它当成电容来对待,dc下功耗是0w,ac下要计算总电荷数(双倍,因为一充一放),再通过电压计算电流。

网友A:
分享几个资料看下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错!

网友:
楼上真正是授人以渔!

网友:
资料很好,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几个资料看下

谢谢分享~~

网友:
4楼的资料赞

网友:
楼上的资料真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几个资料看下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B:
下载了, 不过我这显示的下载次数貌似不对,在0 和 1 之间跳动

网友:
感谢4楼,授人以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 不过我这显示的下载次数貌似不对,在0 和 1 之间跳动

这是莫大的算法吧

网友(2020-06-14):
资料真的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