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科普一下,水管的4分接口为什么与12.7mm无关?

楼主(2020-04-22):
网上资料显示,4分接口螺丝直径的大径是20.955mm 小径是18.631。4分就是4/8英寸=12.7mm。

网友A:
4分是指公称直(口)径DN,至于为什么这样制定规范,要等老司机给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分是指公称直(口)径DN,至于为什么这样制定规范,要等老司机给答案了

不也对。4分PPR外径20mm,内径14.4mm(壁厚2.8来算)

网友B:
我来科普一下,不对的请楼下纠正。
1.螺纹分连接螺纹、管螺纹;
2.螺纹的主要规格尺寸——在标准中全称为公称直径,它不一定等于螺纹中某一个具体尺寸,而是代表某一种尺寸规格;
3.连接螺纹的公称直径一般等于螺纹的理论外径,实际螺纹的外径小于其理论外径(去掉一部分尖的部分),也就是连接螺纹的公称直径约等于螺纹的外径;
4.管螺纹的公称直径等于管子的内径,1吋的管螺纹就是内径为1吋(25.4mm)的管子上的螺纹,公称直径是1吋(25.4mm),实际内径不是,略大一些,因此公称直径25.4mm管子上螺纹的大、小直径都大于管子的内径25.4mm。
因此,水管的4分接口与12.7mm有关,它是内径12.7mm管子上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科普一下,不对的请楼下纠正。
1.螺纹分连接螺纹、管螺纹;
2.螺纹的主要规格尺寸——在标准中全称为公 ...

内径12.7mm。外径至少20.955mm。这种水管得多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径12.7mm。外径至少20.955mm。这种水管得多厚呀。

普通管壁厚2.75mm,加厚管壁厚3.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管壁厚2.75mm,加厚管壁厚3.25mm。

按数据上的解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水管是内径是12.7mm,外径是21.3mm。那里的水管可能就是镀锌管。直接用工具在管口打牙。打出来的牙大径是20.955mm 小径是18.631mm。水管的厚度是(21.3-12.7)/2=4.3mm。由于历史原因,虽然水管升级换代,但螺纹接口还是沿用大径是20.955mm 小径是18.631mm的标准。

而中国最新的标准把4分管定义为DN15。就是指内径是15mm,外径视管厚不强制要求,但内径也不是12.7mm。
别一方面。所谓的4分管,像PVC-U和PPR管基本上定义成外径20mm,内径不限(视乎壁厚)。接口没有在管身上开牙。而是用专用的接头,管与接头之间用胶水或者是热熔方式来连接。

网友:
好资料,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