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新一代LORA SX1261啊?抗对讲机干扰的性能很差

楼主(2020-04-22):
我之前用SX1278做的产品,一直正常,去年厂家说推出了新一代SX1268,性能更好,速度更快。
我试了发现确实比1278的距离更远,速度也快,所以就用1268的模块做了一批给客户试用,结果发现:
如果客户现场有对讲机,1268就经常通讯故障,而1278就不会。
我找客户问了他们的对讲机型号,他们说是小米的5瓦,然后我就也买了一对,自己试
试了结果真的如此,1278只要频率隔5兆,不管对讲机放多近都没事。而1268只要距离近(大约1-2米)对讲机一开就可能通讯故障。很灵的
我用的亿佰特的模块,他们有带功放和不带功放的两种,带功放的是他们外加了一个功放来达到1瓦功率,不带功放的就是1268原始的功率160mw。
我以为是功放的原因就又买了不带功放的版本,结果还是一样,跟带不带功放无关。
主芯片是1278就没事,1268就会被对讲机干扰。。。

大家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啊?如何解决的?

我用的模块型号,按亿佰特型号,1278是E19的1瓦,1268是E22的1瓦和160毫瓦两种。

网友A:
这事实告诉我们,灵敏度太高不是什么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实告诉我们,灵敏度太高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的通迅距离真的比上一代更好一点。上一代已经是业界第一了。
结果没想到继续增加灵敏度的代价是抗干扰能力。。。
上一代明明可以抗5瓦对讲机的

楼主:
下次再做射频的东西,定型的时候真的该用对讲机试一下。对讲机是我们手上最强的干扰源了

网友B:
买过亿佰特产品玩玩,东西还可以,低功耗一般
“1278只要频率隔5兆” 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再做射频的东西,定型的时候真的该用对讲机试一下。对讲机是我们手上最强的干扰源了 ...

对讲机干扰确实很大,我试过会导致我车自带的液晶死机

网友C:
新一代1268和1278比,接收灵敏度没变,最大-148dbm,发射功率大了2dbm,最大22dbm。
驱动层面的容错可靠性比较关键的,你用的模块接口是串口的还是SPI的?可以找厂家技术支持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亿佰特产品玩玩,东西还可以,低功耗一般
“1278只要频率隔5兆” 没懂 ...

就是对讲机和射频模块的频率隔5兆。比如对讲机435兆,射频模块440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一代1268和1278比,接收灵敏度没变,最大-148dbm,发射功率大了2dbm,最大22dbm。
驱动层面的容错可靠性 ...

spi的,自己写程序。问过厂家技术支持,他们也只是说新旧型号的芯片不一样,测到啥样就算啥样了。不行就换旧的,反正旧的还在生产。
我程序是会识别这两者的,所以直接换射频模块的小板来对比就行。
我测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厂家认可了,只是说没办法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一代1268和1278比,接收灵敏度没变,最大-148dbm,发射功率大了2dbm,最大22dbm。
驱动层面的容错可靠性 ...

只看手册没用,要以实测为准。手册上这两者的抗阻塞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99db和100db,新的少1db而已。
但是拿对讲机实测马上就能见到差别。客户告诉我的,然后我买了一对跟客户一样的小米的5瓦对讲机,果然一试就是这样。

网友:
小米太烂

楼主:
5瓦早就超标了。但是客户现场就是有用啊,然后1278明明可以抗住,新的1268就抗不住。问题就在这。
如果1278也抗不住,客户也不会找我,很可能就去找对讲机的问题了。因为之前没有比1278更好的433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瓦早就超标了。但是客户现场就是有用啊,然后1278明明可以抗住,新的1268就抗不住。问题就在 ...

我们现在全面转用NB了,lora目前看也就是做私网的有点用处。其他的跟NB比没有任何优势了。NB信号不是非常偏远的地区也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D:
关注一下,目前也在用亿佰特的12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目前也在用亿佰特的1268

你用的哪一家的模块?
可以买个小米的对讲机,只要一个就行,300多块钱而已。然后设为跟模块的频率隔几兆,试一下看会不会导致通讯故障就知道了。我试的结果认为是芯片自身问题,没办法~

网友E:
国产对讲机发射指标做得很烂的,一开发射机机一堆谐波出来了,低性噪比的东西真的很怕全频带的地方出现鼓包,建议多换几种对讲机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对讲机发射指标做得很烂的,一开发射机机一堆谐波出来了,低性噪比的东西真的很怕全频带的地方出现鼓包 ...

小米这种对讲机据说目前用的很多,我买来试了确实会干扰新的LORA 1268,但是旧的1278就是没事啊,所以你说该怎么办呢?客户对讲机已经买了,一大堆人都在用,你只能去适应它~

网友C:
两种模块的射频芯片外围电路也不一样吧,感觉还不能说明是芯片本身抗干扰不行,也许刚好差了那么一点点,1278模块刚好可以,1268模块刚好扛不住了。
5W的对讲机人拿着的嘛,使用的时候不要靠接收天线那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模块的射频芯片外围电路也不一样吧,感觉还不能说明是芯片本身抗干扰不行,也许刚好差了那么一点点,12 ...

1268是设计成代替1278的啊,射频部分相信亿百特也不算小厂了。以前1278的模块我用了很多都没人说会被对讲机干扰啊。。。

网友C:
正好也有易佰特的SX1268模块在用,测试了下:
两个1268模块进行PING-PONG测试,工作在438MHZ,用1W的1278连续发射进行干扰,工作在433MHZ,基本上把1W的SX1278的发射天线贴到1268模块天线上了,两个SX1268PING-PONG测试依然正常。手头没有对讲机,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也有易佰特的SX1268模块在用,测试了下:
两个1268模块进行PING-PONG测试,工作在438MHZ,用1W的1278连 ...

你的1268模块是哪种?1瓦还是160毫瓦?
160毫瓦的抗自身干扰是完全没问题的,多近都行。两个1瓦的1268放同一个桌子上经常会断,但是其它情况1268和1278任意混用都完全没问题。
也就是说1瓦的1268抗不住自身,但是抗1瓦1278没问题,而小功率1268可抗1瓦的1268或1278。唉,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了,但实测结果就是这样。
我问了亿百特也没给我说法。个人猜测1278的1瓦是不足功率的。这是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
不然1278发岀1瓦和1268发岀1瓦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1268模块是哪种?1瓦还是160毫瓦?
160毫瓦的抗自身干扰是完全没问题的,多近都行。两个1瓦的1268放 ...

还有,1瓦的1268,两对之间差5兆放同一个大办公室里都不行,会互相干扰。而两对1278可以,只要不在同一个桌子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也有易佰特的SX1268模块在用,测试了下:
两个1268模块进行PING-PONG测试,工作在438MHZ,用1W的1278连 ...

补充,我试过最差情况不是连续发射,而是短促的发射。
对讲机持续按着发射,过一会1268就适应了,通讯不会断了。
但是断断续续的按发射,每次只发射很短时间,1268肯定会错。
感觉这种模块内部是不是有什么自适应的滤波算法。如果对讲机一直发射,持续一阵他的算法就适应过来了。
而如果不定间隔的间断发射,他就一直没法适应
客户现场的对讲机明显不可能是一个人一直发射啊,这样没意义。肯定是时不时的某个人发射说几句话,说完就变成接收了。
所以他那样自适应滤波没法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1268模块是哪种?1瓦还是160毫瓦?
160毫瓦的抗自身干扰是完全没问题的,多近都行。两个1瓦的1268放 ...

160毫瓦的1268,没有用过1W的1268。但是看了下1W的1268模块手册,供电只有5V,模块内部应该还用到LDO降压给1268芯片供电了,启动发射和发射停止电流波动很大,电源波动噪声也比较大了。个人认为应该把功放供电5V'和芯片供电3.3V分开,由用户单独供电会好些,而且容易实现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毫瓦的1268,没有用过1W的1268。但是看了下1W的1268模块手册,供电只有5V,模块内部应该还用到LDO降压 ...

160毫瓦确实没问题,抗1瓦的1278干扰或者抗1瓦的1268干扰都完全没问题。
但是抗5瓦对讲机干扰照样跟1瓦的1268一样,只要对讲机近距离不停的按发射键,没几下就会通讯故障一次。包试包灵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经验,楼主的应用环境是咋样的?
1. 不停的发送接收;
2. 定时发送接收;
3. 唤醒后发射。

我的使用环境是:把一秒分成几个时间段,多个模块按照划分定时在自己的时间段发送数据,每次数据发送时间约20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我试过最差情况不是连续发射,而是短促的发射。
对讲机持续按着发射,过一会1268就适应了,通讯不 ...

有没有开启Rx Boosted模式呢?开启后接收电流会大几个毫安,但是灵敏度会提高大约3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经验,楼主的应用环境是咋样的?
1. 不停的发送接收;
2. 定时发送接收;

lora很慢的,这样不现实。
作为IO数据采集,当然是一直不停的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开启Rx Boosted模式呢?开启后接收电流会大几个毫安,但是灵敏度会提高大约3db ...

Rx Boost是开的。我又不在乎功耗,当然是开着的。
你是说如果关掉这个选项可能抗对讲机干扰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Rx Boost是开的。我又不在乎功耗,当然是开着的。
你是说如果关掉这个选项可能抗对讲机干扰会好一些? ...

开了应该抗干扰更好些

网友F: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其实很多单片机都扛不住对讲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其实很多单片机都扛不住对讲机干扰

作为工业品必须抗得住对讲机干扰啊。
抗不住就不算合格。。。
至少亿佰特的SX1278模块就完全抗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经验,楼主的应用环境是咋样的?
1. 不停的发送接收;
2. 定时发送接收;

你怎么划分时隙呢?
从机永远监听主机发出的同步命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划分时隙呢?
从机永远监听主机发出的同步命令?

无线设备同步更不好控制,高速的数据传输模块是不是好做一些;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这个1278传输频率是多少?1秒一次?还是多少,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经验,楼主的应用环境是咋样的?
1. 不停的发送接收;
2. 定时发送接收;

请问20ms能发送多少数据,用的是是什么配置参数(带宽、扩频因子),能传多远

网友H:
lz也是高手了。这问题很难有人知道更多信息了。没有频谱等设备,靠猜测是很难知道病因的

网友I:
最厉害的干扰还不是对讲机。而是大功率直流电机。我见过一个50kW的直流电机的切割设备,那火花干扰基本上30m内的所有无线通讯都秒杀,包括手机语音通讯。在那个车间只能用带屏蔽的有线差分的通讯。

网友J:
我也买了你们说的串口透传模块,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设备同步更不好控制,高速的数据传输模块是不是好做一些;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这个1278传输频率是多 ...

参数全可设,我是用SPI的自己写程序,又不是串口透传的。
如果用标称9.6k,1278和1268都是一秒钟十个来回左右。
如果是1268小功率最高可用60K波特率,每秒40-70个来回,1268大功率20-40个来回左右。
小功率更快是因为不用等外加的那个功放上电稳定。发送要先开功放等稳定,这个时间是常数,所以波特率越高就越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也是高手了。这问题很难有人知道更多信息了。没有频谱等设备,靠猜测是很难知道病因的 ...

亿百特当然有频谱啊,虽然我没有。但是他们技术人员不对外,只能通过销售转。说来说去就告诉我继续用旧的算了,或者可以花钱找他们定制开发。
我选择换旧的。因为小功率模块又没有他们外加的功放,就是1268自身,然后也一样扛不住,所以除非他们硬件设计有问题(可能性很低,他们怎么说也做了很多年了),否则基本上是1268自己的问题,应该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厉害的干扰还不是对讲机。而是大功率直流电机。我见过一个50kW的直流电机的切割设备,那火花干扰基本上30 ...

哈哈,这种东西算电磁武器级别的了,客户不会为难你的,明知道什么东西都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设备同步更不好控制,高速的数据传输模块是不是好做一些;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这个1278传输频率是多 ...

我当然知道无线同步很难,所以才问那个层主怎么做的。
时间不精确同步是没法用TDMA模式的。手机基站为了这个目的都上原子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买了你们说的串口透传模块,还没试.

我用的SPI的。串口透传的几年前用过。亿百特的透传模块做的不够好,很多参数是做死的,加上串囗到模块的这个通迅时间,结果速度比SPI的慢很多。
我上面给岀了SPI接口的模块实测通迅速度,你可以用串口的对比一下差距有多少。
不要相信它写的波特率数字,要自己实测一秒钟多少个来回才行。lora的额外开消太高了。

网友K:
空旷场景,1268最远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问20ms能发送多少数据,用的是是什么配置参数(带宽、扩频因子),能传多远 ...

我用的是19.2kbps,发送12Bytes大概需要20ms。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划分时隙呢?
从机永远监听主机发出的同步命令?

主机不停的发同步信号,从机定时开启接收,收到同步信号后修正自身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19.2kbps,发送12Bytes大概需要20ms。

除了发还有收呢。
除非你算的很精确,某个时隙永远是主机发,另外某些时隙永远是某个从机发。。。
这样的系统做起来是很麻烦的,要考虑一大堆因素,包括容错处理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发还有收呢。
除非你算的很精确,某个时隙永远是主机发,另外某些时隙永远是某个从机发。。。
这样的 ...

是的的确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旷场景,1268最远传输距离是多少?

按亿佰特的手册,用最低波特率(300bps)情况下,1瓦的模块最远12公里,160毫瓦的最远7公里。E19的1瓦最远10公里。
当然最低波特率太慢了,实际没意义。
有意义的情况比如9600波特率,E19差不多4公里(我的实测值),E22的1瓦应该稍微好一点,E22的160毫瓦要差一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亿佰特的手册,用最低波特率(300bps)情况下,1瓦的模块最远12公里,160毫瓦的最远7公里。E19的1瓦最 ...

对速度没要求的还是有应用场景的,比如城市环境监测,唯一要求是覆盖范围越大越好,也更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速度没要求的还是有应用场景的,比如城市环境监测,唯一要求是覆盖范围越大越好,也更节省成本 ...

要完全空旷才行,实际上哪有那么空旷的地方?荒郊野外也没有地方用啊。。。
我们实际敢卖的情况,必须把自己测到的距离再打个对折才能告诉客户,这样才保险。也就是野外两公里,市区一公里。
不然遇到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什么的,谁知道能不能用,等着客户天天来烦你啊?这样还不如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速度没要求的还是有应用场景的,比如城市环境监测,唯一要求是覆盖范围越大越好,也更节省成本 ...

我可不敢在极限距离用来省这个成本。反正成本又不是我们的。省钱岀问题还得找你,何苦呢。
距离不够做就让客户多买几个呗。
要相信你绝对测不到客户现场的最坏情况,所以总得给自己留够余量。

网友L:
他们家的E22-400T22S  稳定性咋样?   这是透传的   自己打算使用SPI的,成本降低不少,就是不知道哪一款稳定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们家的E22-400T22S  稳定性咋样?   这是透传的   自己打算使用SPI的,成本降低不少,就是不知道哪一款稳定 ...

不知道,反正透传的比你自己控制要慢不少。lora原本就慢,透传是慢上加慢。
如果不是没有开发能力只会透传,那么就应该用spi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反正透传的比你自己控制要慢不少。lora原本就慢,透传是慢上加慢。
如果不是没有开发能力只会透 ...

谢谢及时回答   SPI控制并不难   摸索一下应该会做呢              现在成都这边好几家公司无线模块都在做这块业务   你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  算是老师傅啦   据你了解   工业控制用稳定性哪家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及时回答   SPI控制并不难   摸索一下应该会做呢              现在成都这边好几家公司无线模块都在 ...

亿佰特的E19很好(主芯片1278),我用了好几年了。去年新出了E22给我推了好久,说各种性能都比1278好。
我在年底换了一些,结果前一阵被好几个客户报出他抗不住对讲机,问了厂家也没有说法,所以我才来这里发帖问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
我已经把我手上几百个E22退回换E19了,不折腾了~

网友L:
这个信息很好,我选型也要E19,避免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信息很好,我选型也要E19,避免入坑

当然E22同等功率下比E19的距离远一点也是确定的。
只是E19的距离已经很好了,如果继续增加距离要用“不得使用对讲机”作为代价的话,我认为不要这个距离更好

毕竟国内使用超标对讲机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当然E22同等功率下比E19的距离远一点也是确定的。
只是E19的距离已经很好了,如果继续增加距离要用“不得 ...

国内/业界亿佰特是不是最稳定?    SPI有没有那些坑需要注意的   还请指教一下   好避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国内/业界亿佰特是不是最稳定?    SPI有没有那些坑需要注意的   还请指教一下   好避开呢 ...

我没见过其他大厂做1瓦的SPI的LORA模块。
如果谁知道有其他厂家做的,欢迎告诉我,我可以试~

所以,目前据我所知,他们就是这个细分市场的No1,因为没有No2

网友L:
现在项目需求也就100米   亿佰特都是500米/1000mi以上的,  感觉是浪费资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项目需求也就100米   亿佰特都是500米/1000mi以上的,  感觉是浪费资源哦

100米普通的gfsk模块就行,lora比普通的贵。当然如果客户不在乎这点差价,用lora更好,你可以顺便多学点技术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机不停的发同步信号,从机定时开启接收,收到同步信号后修正自身时间。 ...

如果你不在乎对讲机,用小功率的1268,那么我实测每秒钟可以跑60个来回(波特率60K)
按单程计算,就是你的时隙可以只有8ms,比1278快好多倍了~
即使用60K波特率,我这里实测距离还是很不错的,在市区环境下穿过几栋楼还可以传几百米(非极限,我只测了这么远而已)

网友L:
楼主,SX1278 和 普通的gfsk模块    哪一款干扰能力强一些   都是用串口透传条件下   空速9.6k    每秒钟可以跑多少来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SX1278 和 普通的gfsk模块    哪一款干扰能力强一些   都是用串口透传条件下   空速9.6k    每秒钟可 ...

我好多年没用过普通GFSK模块了。据说Lora的抗干扰能力显著好于GFSK
LORA的空速可理解为汽车尾标上的数字,只代表相对快慢,数字大的比数字小的快一些,仅此而已。
每秒钟来回数需要自己实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好多年没用过普通GFSK模块了。据说Lora的抗干扰能力显著好于GFSK
LORA的空速可理解为汽车尾标上的数字{ ...

1276,1278靠谱,后面型号costdown 了,参考路由器,一般是ver1.x 版本的好,2.x开始就是costdown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276,1278靠谱,后面型号costdown 了,参考路由器,一般是ver1.x 版本的好,2.x开始就是costdown版了, ...

有一说一,新一代的速度确实是变快了,距离也变远了,
可惜降低了抗对讲机干扰的能力。唉~
至于costdown倒没有,新的比旧的还贵5毛钱呢

我把几百个新的换回旧的每个退5毛钱,他们客服还跟我打电话问怎么处理,因为是增票不想麻烦就让先挂账不用退钱了~

网友:
把这个贴打造成为无线数据传输入门贴 晋升贴 甚好  盼更多业内老手加入

网友N:
加个屏蔽罩,灵敏度太高,可能2个设备本振干扰了。
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天线的方向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个屏蔽罩,灵敏度太高,可能2个设备本振干扰了。
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天线的方向角度问题 ...

我用的那个是成品模块,自带屏蔽罩的。
我见过的射频模块都是带屏蔽罩的,没有不带的,应该是厂家都知道这一点。
至于天线角度,你不可能规定人家拿对讲机角度啊,哈哈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那个是成品模块,自带屏蔽罩的。
我见过的射频模块都是带屏蔽罩的,没有不带的,应该是厂家都知道 ...

哦,我看成是你自己设计的模块,还有就是以为你2个模块距离1米,通讯不正常

对讲机干扰是比较大的,这个你需要用频谱仪看下,模块的 ,还有对讲机的  多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哦,我看成是你自己设计的模块,还有就是以为你2个模块距离1米,通讯不正常

对讲机干扰是比较大的,这个 ...

1瓦的1268模块,两个,相距1米,就是无法通讯的。问了亿佰特也明确的说不允许这样用。他是设计成相隔几公里通讯的,所以一两米内自己跟自己不能通讯是可以给客户解释通的,这有点烦人但也不至于没法用。
但是抗不了对讲机就完全不行了。。。
上一代1278并没有这些毛病~
所以我换上一代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1瓦的1268模块,两个,相距1米,就是无法通讯的。问了亿佰特也明确的说不允许这样用。他是设计成相隔几公 ...

你是说单个都抗不住对讲机?

网友O:
找个40块钱的电视棒当频谱仪,检测对讲机发射的频谱是否干净。但怎么说,对讲机有10k的带宽就ok了,干扰带宽1mhz的1278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是说单个都抗不住对讲机?

老一代1278抗得住对讲机。
新的1268不论大小功率都抗不住。
附带,新的1268大功率还抗不住近距离的自身。
小功率1268可以抗住自身也可以抗住大功率的1278和1268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找个40块钱的电视棒当频谱仪,检测对讲机发射的频谱是否干净。但怎么说,对讲机有10k的带宽就ok了,干扰带 ...

1278确实不被干扰,
但是1278的下一代1268会被干扰。这就是我发这个帖子来问大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找个40块钱的电视棒当频谱仪,检测对讲机发射的频谱是否干净。但怎么说,对讲机有10k的带宽就ok了,干扰带 ...

方法甚好   电视棒当频谱仪  具体使用介绍一下

网友P:
LZ是直接用的亿佰特的现成模块还是自己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是直接用的亿佰特的现成模块还是自己贴的?

现成模块。
量又不大,何必自己做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成模块。
量又不大,何必自己做呢

有道理,驱动是他们的demo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道理,驱动是他们的demo改的吗

是啊,他们demo也就是厂家demo改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啊,他们demo也就是厂家demo改的~

他的demo有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他的demo有bug吗?

不知道。我照他们demo设置参数,可以用

网友Q(2020-05-27):
应该是正常现象 我不带功放版本也遇到过 sx1278 lora模式 2Mhz带宽不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324fa03d

楼主: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正常现象 我不带功放版本也遇到过 sx1278 lora模式 2Mhz带宽不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不带功放的差2兆应该可以啊,不要离太近就行。带功放的只差2兆确实不够保险,我们一般建议用户隔5兆。
当然隔2兆只要距离远一点也可以用,只是这么跟人描述太麻烦了,直接告诉人隔5兆更省事。反正功率已经超标了,频率再超一点也没区别,让人省事更重要,哈哈。

网友(2020-07-06):
正在研究lora资料,刚好看到此贴。对讲机如果和LORA处于同一频段,对讲机发射时LORA的接收部分阻塞确实有可能导致接收中断。至于为什么之前款芯片在旁边发射不会出现中断,可能和灵敏度,内部带宽有关。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的1268模块是哪种?1瓦还是160毫瓦?
160毫瓦的抗自身干扰是完全没问题的,多近都行。两个1瓦的1268放 ...

自己做的1268+PA,发射功率一超28dB,1268就挂了,重新摆个天线位置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R:
自己做的1268+PA,发射功率一超28dB,1268就挂了,重新摆个天线位置会好一些。 ...

哈哈,不放心就买个亿百特的1268模块试试呗。他们量产的模块,性能应该做到他们能做的最好水平了

网友(2020-08-05):
redroof大神的433M遇到小米对讲机干扰,Mark一下!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的通迅距离真的比上一代更好一点。上一代已经是业界第一了。
结果没想到继续增加灵敏度的代价是抗干 ...

请问你们做lora系统时,射频匹配部分是用厂家demo板参数还是自己设计自己调试的?
我想找一下SX126X 127X系列芯片射频参数,包括433频段发射端口输出阻抗,接收机最优噪声的输入阻抗等参数,都没找到,只有别的部分型号芯片有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你们做lora系统时,射频匹配部分是用厂家demo板参数还是自己设计自己调试的?
我想找一下SX126X 127X ...

我没做lora部分,是用的亿佰特的成品模块板子

网友(2023-10-16):
引用 楼主:
我没做lora部分,是用的亿佰特的成品模块板子

最后用回亿百特的哪个型号了?

网友:
关于lora模块,我以前也用过。
现在听说52号文件限制很大,如果要符合要求,是不是有替代的,否则大家是不是都在玩擦边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做lora部分,是用的亿佰特的成品模块板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不知道 lz 还在不在做 lora 产品了。

lz 表明 ebyte 得 1268 模组不行,  1278 得模组是ok的。

目前市场上还有别的牌子的  1268 SPI 模组,  买来 替换一下试试看。

ebyte 和 原厂的 datasheet 。  我比较相信 原厂的ic 不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有机会换个  别家的 1268 模块 在做做实验看。   ebyte 只是 网上营销做得好。 技术上不一定有深圳的 sub 1g的 模组厂做的好

网友:
对讲机的设计精髓是滤波器,尤其是前端要插入的螺旋滤波器,所谓立竿见影。对讲机的高放灵敏度做高和低的噪声系数也是为了前端的螺旋滤波器,如果能打开一个军用设备就能看到那个东西,由于机加工复杂,很多年没有见到了。

网友:
看看我30多年前做的一个多腔滤波器,矩形系数贼好,插损贼小,q值贼高

网友:
你好,对讲机能说下型号吗?小米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