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的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大家注意了。废了我两个小时

楼主(2020-04-22):
淘宝山寨 的 JLINK V9,MDK 5.21,点击DEBUG的瞬间,蜂鸣器短暂的叫了0.2秒。程序如下
经多次测试,认为问题是:在开始下载程序之前,JLINK对芯片读写使RAM出现乱码,并使b函数意外执行了。
问题重现的概率接近100%。
避免方法:判断条件 a是否等于某个具体的值来避免。

#include "stm32f0xx.h"

char a = 0;
void b(void){
        if( a != 0 ){
                GPIOA->BRR = 1<<0;//蜂鸣器有0.2秒的鸣叫
                while(1);
        }
}

int main(void){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AEN;

        GPIOA->BSRR = (1<<0);
        GPIOA->OTYPER |= (1<<0);
        GPIOA->MODER |= (0x01<<(0*2));

        while(1){
                b();
        }
}

网友:
可能是硬件在复位时管脚是输入状态出现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头像不能旋转一下么。 :->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初始化时管脚毛刺导致,我最初发现问题,是因为写FLASH函数总是莫名其妙的被执行。

楼主:
不要讨论头像问题

网友A:
jlink和stlink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
例子工程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讨论头像问题

头像治好了颈椎病系列

网友B:
既然重现概率接近100%,那问题可能相对容易定位,我比较倾向于是复位瞬间的暂态,这个怀疑可以通过烧写后直接运行迅速判断。换个板子试过了?

网友:
下载时候可以一直置于RST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重现概率接近100%,那问题可能相对容易定位,我比较倾向于是复位瞬间的暂态,这个怀疑可以通过烧写后直 ...

不好定位原因在于,那个瞬间还没进入下载阶段,也就是此时程序还是上一次下载进去的。那个瞬间很短,且可能涉及jlink的工作细节。

网友C:
早就发现点击DEBUG的瞬间,MCU会短暂的运行了,如果要写FLASH,最好把下面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发现点击DEBUG的瞬间,MCU会短暂的运行了,如果要写FLASH,最好把下面的勾去掉

你这个勾的意思是下载完毕后运行。

而我出问题那个瞬间,是还没开始下载。
根据观察是这样的:
1,点击DEBUG。
2,MCU被停止
3,JLINK执行了一些操作,篡改了RAM。
4,MCU又继续运行。
5,JLINK开始下载二进制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勾的意思是下载完毕后运行。

而我出问题那个瞬间,是还没开始下载。

MCU的下载过程是这样的:
1.先下载一段编程算法代码到RAM中
2.启动MCU运行RAM中的代码
3.然后执行编程FLASH的过程

楼主:
是的,照你说的,应执行的是RAM程序,但实际却执行了FLASH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和stlink比有什么优点?

自带全家桶软件比STlink方便。好多人同时在用多个品牌的单片机,一个jlink全部搞定。下载速度也快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和stlink比有什么优点?

如果不用STM8,必须用Jlink。JLink自带的软件功能多,高端Jlink更是速度快。而且Jlink支持非ST的芯片。

网友:
下载程序时,单片机已经复位。程序已经没有执了

网友D:
Jlink是会写烧录算法到RAM,你的变量a跳过了C的__main初始化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ink是会写烧录算法到RAM,你的变量a跳过了C的__main初始化代码吗?

变量a就是一般变量,进入main之前由C库初始化了。

出问题过程应该是:
1,进入main正常运行
2,JLINK暂停了MCU,
3,JLINK写烧录算法到RAM同时串改了变量a,
4,继续从FLASH运行了0.2秒。
5,JLINK运行RAM烧录算法烧写新的代码到FLASH。

网友:
Jlink灌程序到Flash,是会先在RAM灌入代码,然后让MCU跑这段代码的,这样可以加快烧录Flash速度,所以出现您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网友:
买个教..育...版吧!
之前的几个盗..|.. 版(不同硬件)调试时,调试时总是异常断开。

正..|..版,没一次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和stlink比有什么优点?

Jlink能仿真的芯片更广泛
STLink只能用于ST系列的芯片
但是实际上大家使用了五花八门的芯片
一个Jlink就能通吃所有芯片
哈哈哈哈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把蜂鸣器去掉看下

网友:
用的SWIO还是JTAG?用的什么复位形式?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一直用S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