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NFC模块或芯片,手机和用户设备都能读写参数

楼主(2020-04-22):
    NFC手机  ))))  ((((  NFC模块 <--UART或IIC--> 用户设备

寻找NFC模块或芯片,
当用户设备没有上电时,手机通过NFC能读写NFC模块的参数。
当用户设备上电时,手机通过NFC能读写NFC模块的参数,同时用户设备能通过UART或IIC读写NFC模块的参数。

网友A:
双介面IC卡,设备连卡的触点,没电时用无线读写,有电时用触点读写。
设备也用无线读写,都读写同一张IC卡也行,就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B:
ST25 正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介面IC卡,设备连卡的触点,没电时用无线读写,有电时用触点读写。
设备也用无线读写,都读写同一张IC卡 ...

请问,双介面IC卡,X宝上找不到,正式点的名称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25 正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请问,是不是CR95HF ?

网友:
双界面卡 华大 同方有很多  官网去查

网友:
ST的旧款M24LR系列或新款ST25DV系列
国产上海飞聚 TSC9883

网友C:
ST25DV满足。
双界面应该是说,
1.可以通过nfc无线读取和修改eeprom里的数据,
2.也可以通过I2C接口读取修改eeprom数据。

ST25DV还有rambuf 邮箱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25DV满足。
双界面应该是说,
1.可以通过nfc无线读取和修改eeprom里的数据,

请问,ST25DV,你使用过吗?
X宝上有没有DEMO板?

网友:
ST25DV04K  有taobao上有小板卖,看一下,40+。买一片就可以开始了。
ST官方有提供手机 android下的通过NFC 读写eeprom 的 sdk源码。

网友:
用过一家lorawan设备,支持NFC来做配置,可能就是用的ST25DV。

网友:
用过m24sr02,IIC通讯

网友D:
楼主的需求数量多少,我可以提供IC标准封装的双界面卡。

双接口:
接触式支持 ISO/IEC 7816-3;
非接触式支持 ISO/IEC 14443 TYPE A

网友:
双介面IC卡  公司有华大 同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25DV满足。
双界面应该是说,
1.可以通过nfc无线读取和修改eeprom里的数据,

以前没有接触过 射频卡的知识。
抱歉,问个比较LOW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单片机,只有ST25DV04K时,手机可以提供NFC读写芯片内的数据吗?

上传ST25DV04K中文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接触过 射频卡的知识。
抱歉,问个比较LOW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单片机,只有ST25DV04K时,手机可 ...

当然可以,在没上电的情况下,ST25DV 是可以被手机的NFC读取和写入的。
甚至,ST25DV可以从NFC射频取电(电流2mA ?? ),供给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需求数量多少,我可以提供IC标准封装的双界面卡。

双接口:

谢谢。设备上用,量不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在没上电的情况下,ST25DV 是可以被手机的NFC读取和写入的。
甚至,ST25DV可以从NFC射频取电( ...

ST网站上有这句话

请问,用什么手机软件测试?

网友:
如果你觉得你的应用 不需要自定义的数据,那就不需要专用的APP应用程序来访问和读写nfc数据。

NFC标签 有些是手机靠近标签就可,手机自动读取标签,并显示标签或执行标签中的命令
比如连接特定的wifi.或者是蓝牙 ,扫出名片 等,这种可以使用NXP官方TagWriter

显然,这是要根据你实际应用中选择。

https://www.st.com/en/nfc/st25dv ... html#tools-software
这里面有
ST25 NFC Tap App (executable file STSW-ST25001, source code STSW-ST25002) is an Android™ application dedicated to handle both NFC/RFID tags (ST25TA and ST25TV series, CLOUD ST25TA02K-P board), and Dynamic NFC tags (M24SR, M24LR, and ST25DV-PWM and ST25DV-I2C series).

楼主:
ST25DV04K  ,应该是最适合的芯片了。

楼主:
NXP  的 NT3H2111 ,也可以。

网友:
ST25DV04K一直没有底价的淘宝货源,不敢用啊,谁知道小批量1k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