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Xilinx FPGA购买渠道

楼主(2020-04-22):
最近公司开了新产品线,目前方案选型阶段,需要采购FPGA。
找了个代理商,感觉报价有点高。
不知道坛子里的大牛们FPGA购买渠道是哪里?

网友A:
做产品批量还是只能找官方正规代理,价格是可以谈的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批量还是只能找官方正规代理,价格是可以谈的噻

有么有靠谱的代理渠道推荐呢?

网友:
你有量了啥都好说,没量找谁都不好谈

网友:
我记得以前在安富利购买,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
先说量才能讨价还价。

网友:
量不大的话还是找安富利就行。
量大的话原厂可以跟你做。

网友B:
用相对偏门高端点的FPGA 不会有翻新或者 山寨的   我都是 淘宝上 固定一家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相对偏门高端点的FPGA 不会有翻新或者 山寨的   我都是 淘宝上 固定一家买的

最多是拆机件,山寨没这个本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多是拆机件,山寨没这个本事

山寨的你可能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你可能买不起

真相了

网友:
你好,我公司有翻新好的xc7z010-1clg400芯片,数量有保证,价格实惠,可做延保,有意加微171818888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你可能买不起

这是实话

网友E:
中高端,山寨的价格会翻几倍,低端线有国产方案价格还不错。xilinx altera之类的,量少可以找贸易商帮你串货,可以蹭到一些大客户的优惠但不一定长久,量大了直接找原厂代理

网友:
按我的经验,找深圳那边的代理商,比北京的会便宜一些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E:
中高端,山寨的价格会翻几倍,低端线有国产方案价格还不错。xilinx altera之类的,量少可以找贸易商帮你串 ...

多大是量大? 1万,还是十几万?

网友:
看下 云汉芯城 ,我有时候能在上面找到便宜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