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移植lwip 和freemodbus 后485不通讯问题

楼主(2020-04-22):
用原子ucosiii 移植lwip 和 freemodbus 后,
modbus 的优先级和lwip 的优先级,或modbus 的优先级比 lwip 高 的时候,网口不插的时候,
单独测试freemosbus 不能通讯,只有在插上网时候,freemodbus 才能通讯,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单独在modbus下485能通讯,在ucosiii下 有lwip通讯,和485通讯
时候不插网线的时候,上电测试485不能通讯,插上网线上电时候485就能通讯。这时候拔下网线485还能通讯很奇怪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0-06-29):
以太网初始化的时候不插网线卡在哪了吧?

网友:
调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