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财务电脑

楼主(2020-04-22):
公司两个财务用电脑,9年左右的电脑,平时我兼职帮他们处理点小问题,他们数据非常重要,再就是财税不少小插件,税务key什么的,所以出问题都不敢有什么大动作,现在准备给他们配两台新电脑,主要要稳定,各位有什么推荐的,一定要新的

网友:
核心软件弄个塔式服务器,让他们远程上去用,做好备份,其他应该没那么大问题

网友A:
随便弄台组装机吧,CPU用intel 9代随便一款带核显的就行了,独立显卡就免了。财务软件都是一堆垃圾流氓软件,各种乱搞开机自启动和C盘文件夹乱放,特别吃电脑资源。千万别买什么赛扬奔腾品牌机。。。

网友:
买联想台式机,好几年不关机了,一直稳定运行

网友:
买台小服务器,装财务软件服务端,工作电脑装客户端,设置好服务器的权限,客户端坏了就一键还原。

网友B:
DELL或HP的商用系列小体积主机即可,不要买独立显卡的。我公司用的都是DELL  optiplex系列的
再单独配一块机械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台组装机吧,CPU用intel 9代随便一款带核显的就行了,独立显卡就免了。财务软件都是一堆垃圾流氓软件 ...

买配置高点的品牌机吧?组装机没品牌机稳定吧?

网友:
数据备份才是关键,否则就算用服务器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台组装机吧,CPU用intel 9代随便一款带核显的就行了,独立显卡就免了。财务软件都是一堆垃圾流氓软件 ...

想我们去年有一段时间 星际蜗牛上装了虚拟机 跑了个winserver2008来运行财务软件 那个酸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配置高点的品牌机吧?组装机没品牌机稳定吧?

组装机谁说不稳定,
我的组装机已经高负荷工作7年了,依旧流畅的一逼。

网友:
财务电脑   一般人不敢去动

网友:
感觉intel NUC 就足够了, 8代i7
好像新出了10代i7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组装机谁说不稳定,
我的组装机已经高负荷工作7年了,依旧流畅的一逼。 ...

如果要24*365在线,必须上ecc内存,所以intel家用级就完全排除了。要么amd zen全系(支持ecc),要么intel奔腾或e3加工作站主板加ecc内存。普通内存撑不了24*365,而且万一财务数据出错就麻烦大了,只能等死了。

网友:
DELL  optiplex 商用机稳定性很不错组 装机不敢苟同稳定性还是差多了

网友:
没那么复杂,只是他们的认知有限老装360之流,现在随便一台品牌机用NVMe硬盘的都够了,内存16G吧免得装了垃圾软件卡机,良好的软件习惯更重要。报税软件要用到IE注意下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24*365在线,必须上ecc内存,所以intel家用级就完全排除了。要么amd zen全系(支持ecc),要么int ...

财务电脑不存在24小时开机的情况。

一天开个12小时已经顶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台组装机吧,CPU用intel 9代随便一款带核显的就行了,独立显卡就免了。财务软件都是一堆垃圾流氓软件 ...

跟脑中形象不符啊,原来以为i3或G系列搞个4G或8G基础容量的内存就可以了,看来不能这样

能不能形容下软件流氓程度?是吃内存还是硬盘还是CPU?8G内存都不够祸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跟脑中形象不符啊,原来以为i3或G系列搞个4G或8G基础容量的内存就可以了,看来不能这样

能不能形容下软 ...

CA,NISEC 这些都是开机自启动的,
还有增值税开票软件喜欢直接在C盘上直接建文件夹,
还有一大堆的报税软件,N多家银行的网银安全证书,基本上都是开机自启动。

上面这些软件指不定出现什么bug,占用cpu内存特别高的,他们也发现不了。

不怎么懂电脑的财务人员又喜欢装360安全卫士+杀毒,2345好压带弹窗广告,金山WPS广告软件,搜狗输入法带弹窗 这些流氓软件,对他们而言可能是装机必备

上面一搞,赛扬 奔腾 的双核处理器不带固态硬盘的已经基本上卡的动不了了。低端品牌机的配置又搞的特别垃圾,甚至内存条都只给4GB。核显又要吃掉一部分的内存。

再加上长期积累的垃圾文件,聊天记录。

基本开机都要3分钟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ISEC 这些都是开机自启动的,
还有增值税开票软件喜欢直接在C盘上直接建文件夹,
还有一大堆的报税 ...

感谢,看来不光是软件,管理也是个问题,服务器确实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财务电脑不存在24小时开机的情况。

一天开个12小时已经顶天了。

这真不好说。我们这财务专门配了一台小服务器24x365工作。是财务数据服务器,不是财务人员办公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ISEC 这些都是开机自启动的,
还有增值税开票软件喜欢直接在C盘上直接建文件夹,
还有一大堆的报税 ...

这个精辟。好多财务都是女的,总是在她们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装了一大堆从来不用的东西。

楼主:
话说浏览器问题,他们出问题一般就是浏览器各种不兼容,各位推荐点资料呗,或者相关书也行,前几天遇到海关网站报资料,提示flash插件没装,我想这不简单吗,装完重新进去,还是提示没有安装,整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搞定,下一个页面又来提示,按照前面方法不管用了,头疼

网友F:
今天财务人说打印机不好用,要很久才打印,一看打印机脱机,这个打印机是另一个财务人员共享的,去共享打印机电脑看没有打印机,print spooler 没启动,启动了就可以打印了,一看电脑上有:麦咖啡、百度电脑管家、360杀毒、360安全卫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今天财务人说打印机不好用,要很久才打印,一看打印机脱机,这个打印机是另一个财务人员共享的,去共享打印 ...

打印机 要么用带网口的,真没有 就买个打印机服务器 转网口,这样最省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印机 要么用带网口的,真没有 就买个打印机服务器 转网口,这样最省心了。 ...

是的,原来没有人管网络相关,就是谁需要打印机就买个装自己电脑上,造成有许多老旧的usb口打印机,我只能共享这么用,新买的都是直接买网口的了,而且我也跟她们说了,如果经常这样就换成打印服务器。
而且他们都买的不是带自动进纸器的,有多页文件需要复印还要人一页一页的来放文件复印,有一次有几百页的文档需要复印3份,然后扫描成pdf文件,好几个人一页一页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或HP的商用系列小体积主机即可,不要买独立显卡的。我公司用的都是DELL  optiplex系列的
再单独配一块 ...

我公司用的也是这种,最大的问题是竖放放不稳,一碰就倒,一摔一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