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个海康摄像头,补光除了红外灯,还能选择白色LED

楼主(2020-04-22):
帮朋友新房子买了2个海康400W像素监控,夜里补光还能 红外 和 白色LED 二选一,耗电都差不多。
白光亮的时候,跟手电筒差不多,以前倒是没见过这种补光方式的,就是不知哪种灯寿命长一些。

无补光时

红外补光

白色LED补光

网友A:
白色补光的显色性好,但是有光污染,红外补光画面色彩下降,但是没有光污染,而且补光距离更远。

网友B:
看实际场景,白光一遍是拿来照车牌的,红外的已经用很多年了,隐蔽,不会打扰他人,缺点就是夜间变成黑白。现在出了个超星光,貌似这玩意是天地伟业的目前暂时领先,只要有1点点光,晚上也是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补光的显色性好,但是有光污染,红外补光画面色彩下降,但是没有光污染,而且补光距离更远。 ...

看软件里面的逻辑是到了 夜晚(黑白模式) 才会启用补光灯。
没法子 夜晚 利用白色补光 拍彩色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场景,白光一遍是拿来照车牌的,红外的已经用很多年了,隐蔽,不会打扰他人,缺点就是夜间变成黑白。 ...

都是路边自建房,白色补光可以当路灯了
看海康那些号称星光级的摄像头,最小照度参数跟普通的摄像头都是一样的,估计效果也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路边自建房,白色补光可以当路灯了 。
看海康那些号称星光级的摄像头,最小照度参数跟普通的 ...

传感器不一样,低光响应更好。据说已经有量子效率50%以上的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不一样,低光响应更好。据说已经有量子效率50%以上的传感器了。

我看了下买的这个型号,包装箱也写了星光 ,估计星光已经被当做噱头了,到处加一加,提升产品档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买的这个型号,包装箱也写了星光 ,估计星光已经被当做噱头了,到处加一加,提升产品档次 ...

你可能不大关注,星光已经不是噱头了,微光和黑光才是噱头,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不大关注,星光已经不是噱头了,微光和黑光才是噱头,哈哈哈

要是真那么效果好,我都想买个了,现在自己家的摄像头,夜里看车牌反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真那么效果好,我都想买个了,现在自己家的摄像头,夜里看车牌反光。 ...

那你买海康威视的抢球联动吧,抓车牌的好手

网友:
我也买了 360      150元版本的  放家门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场景,白光一遍是拿来照车牌的,红外的已经用很多年了,隐蔽,不会打扰他人,缺点就是夜间变成黑白。 ...

帮同事买过海康的星光摄像头,有点光时还行,没光时一团黑,根本看不清。

楼主:
这次让这两摄像头整蒙逼了,WEB管理页面只能用IE,用其他电脑和手机浏览器(包括兼容模式)都不行,但是NVR没这个限制。
之前买的其他海康摄像头包括萤石系列都没有限制什么浏览器登陆的。
不过夜里室内完全黑暗情况下试了下白光LED补光,虽然人眼看起来不怎么亮,但是摄像头图像能变成全彩,看起来也够清晰。

网友:
晚上无光的情况下,白光的时候可以有彩色,红外没有彩色,这就是区别

网友:
现在星光级的sensor比较厉害,用的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