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 联想新发布的Y7000和Y7000P用上了不带核显的i5-9300HF

楼主(2020-04-22):
艺高人胆大,全世界独一家。

不知道电池浏览网页续航能不能撑过2小时。

独立显卡时时刻刻工作着,整机开机电流就有3A多。

楼主:
据查询,
intel去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发布了i5-9300HF和i7-9750HF,
只是没有OEM厂商去用它。

下一代惠普 暗影精灵说不定会跟进。

网友A:
你的3a是哪的电流?其实并不大了,因为vcore电压只有0.8v以内。整机待机功耗控制在5w还是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a是哪的电流?其实并不大了,因为vcore电压只有0.8v以内。整机待机功耗控制在5w还是很轻松的。 ...

整机的开机电流,
楼主位已经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机的开机电流,
楼主位已经修正。

那应该是在给电池充电。你可以下个aida64,到电池页,拔掉电源看一下电池放电功率。如果真的有30w+,你电脑早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在给电池充电。你可以下个aida64,到电池页,拔掉电源看一下电池放电功率。如果真的有30w+,你 ...

我是看的笔记本维修厮的视频推断的。

比如惠普暗影精灵,屏蔽了核显的,不插电池,不接屏幕,
直接接稳压电源,19V,上电,电流要跑到3A多才是正常的。

正常的带核显的笔记本主板在1.5A左右。

网友B:
电脑也不傻吧,电源都接了,撒开了吃功率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个比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也不傻吧,电源都接了,撒开了吃功率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个比方) ...

不屏蔽核显的笔记本,90%以上的软件,只有核显在工作,独显不工作。
就算你外接电源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的笔记本维修厮的视频推断的。

比如惠普暗影精灵,屏蔽了核显的,不插电池,不接屏幕,

开机瞬间是有可能的。正常工作不可能。

网友C:
等下个月的 R7 4800H 不更香

网友D:
我买了雷神的i7 10750H+rtx2060不知道电池能支撑几分钟,听说屏蔽核显了

网友:
这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因为之前笔记本即便是独显,数据也是经过核显中转输出的,影响独显的性能。这类笔记本的定位就是游戏本,而不是移动工作机。联想出了款移动工作机,Y9000X ,直接没独显。从去年开始,联想新产品经理把产品带上了正路,好多型号做得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下个月的 R7 4800H 不更香

听说adobe的软件 在amd处理器上兼容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雷神的i7 10750H+rtx2060不知道电池能支撑几分钟,听说屏蔽核显了

你可以试一下, 我估计播放爱奇艺1080p视频,应该能顶1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雷神的i7 10750H+rtx2060不知道电池能支撑几分钟,听说屏蔽核显了

你是玩游戏用吗?
为什么买这么好的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还是要显卡的好,y9000x核显真是狗屎:外接显示器被T410吊打,键盘多出小键盘,打字时还能让人正对屏幕吗,两个usb口还都在背面.只能谁用谁知道!

网友:
小孩要的是打游戏,16.6寸看着也可以,就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要是稳定也可以代替台式机,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然并卵,AMD 4800H秒全家,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