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触电无法断开和这个压敏电阻有关系吗?接法对?

楼主(2020-04-22):
心里作用加了个压敏电阻,目前有用户反应,用一晚上之后会出现,LED灯可以被控制亮灭,但是继电器管不断,一直处于通电状态

后面的负载是DC12V水泵(应该是220转的12V吧?),说拔下电,过一会插上又可以正常的使用,有时候敲敲也可以正常。这是典型的触点无法断开的现象吧

不知道这个压敏电阻接的地方不对?容易坏?,现在让用户拆掉压敏电阻再试试

网友A:
电容不香?不懂用压敏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香?不懂用压敏的意义。

同不懂,哈哈,看到别人加

网友B:
压敏电阻在这里是限制启动电流。

继电器用小了!

继电器足够大,压敏电阻都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在这里是限制启动电流。

继电器用小了!

我现在想知道这个会不会导致继电器无法断开?或者什么原因导致断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这个会不会导致继电器无法断开?或者什么原因导致断开?

跟触点是串联的吧!

如果继电器用小了,串合适压敏电阻限制一下启动电流有些效果!

如果串了压敏电阻还会断不开,说明限制后的电流还是超过了继电器的断开电流。

如果加大压敏阻值,则发热量增加!

最可靠的还是选足够电流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触点是串联的吧!

如果继电器用小了,串合适压敏电阻限制一下启动电流有些效果!

你理解错了,其他地方都说,压敏电阻都是并联来保护触点的,串联那根本就无法工作了,那么大的电阻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其他地方都说,压敏电阻都是并联来保护触点的,串联那根本就无法工作了,那么大的电阻串联/ ...

噢!那还真是理解错了!理解成NTC了

保护触点也是阻容并联在触点两端吸收过电压(其实就是消弧作用)啊!

最终原因还继电器用小了或者质量不好!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220转12V用的劣质电源适配器,交流输入没有NTC,上电瞬间电解电容充电电流太大,导致继电器触点烧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