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计算下这个DCDC升压芯片MT3608电路参数?

楼主(2020-04-22):
要求输入电压4.7V,输出电压24V,输出电流100mA,纹波大概100mV。

请坛友计算下,电感L1,二极管D1,输入电容C1,输出电容C2的参数。谢谢。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要求输入电压4.7V,输出电压24V,最大可以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A:
给你算下电感用22uH 饱和电流700m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算下电感用22uH 饱和电流700mA以上

你是说输出100mA的电流,需要22uH的电感吗?

楼主:
奇怪,我算下来,差很多。

网友:
10UH就够了,你只要100MA左右,没事的。这个IC,2A是达不到。

网友:
,请教怎么算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我算下来,差很多。

这个表格可以提供下吗?
是不是饱和电流乘电源电压/升压,得升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格可以提供下吗?
是不是饱和电流乘电源电压/升压,得升压电流? ...

这个表格,也不成熟,也没有验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格,也不成熟,也没有验证过。

好的,多谢,空的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