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外接32768HZ晶振应该接多大的负载电容才合适

楼主(2020-04-22):
STM32L011外接32768HZ晶振(型号是CM8V-T1A-32.768KHZ-12.5PF-20PPM)作为RTC时钟源,在网上查了资料,说是负载电容得接晶振手册中负载电容参数值的2倍,即得接25PF的负载电容,但我接25PF的电容,5块板的晶振都不起振,之后将负载电容降到20PF,5块板中有一块不起振,之后再把电容降到18PF,就5块板都能起振,感觉很奇怪,负载电容不是越小越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吗?怎么在我的电路上反过来了,变成负载电容越大,晶振反而越不容易起振了。会不会是电路设计上有什么问题,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下。

现在的负载电容接的是18PF,但比晶振手册参数值的2倍小了7PF这么多,会不会现在可以起振,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不能起振了,网上老有人说STM32的晶振不起振问题,这芯片真这么不靠谱吗?

晶振的手册如附件。

网友A:
负载电容是晶体的技术指标,并不是外解并联的电容

如果这个晶体负载电容是12.5p,考虑分布电容3p,那么你用20p左右的电容就够了

网友:
感觉你计算的完全不对啊

网友B:
杂散电容有个范围,你用15pF、16pF、18pF试下,用精度高的

网友:
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Cp,和晶体负载电容CL,满足下面的公式:
CL=Cp/2+寄生电容
对于楼主位应用,如果寄生电容按3pF算,理论上Cp应为18pF左右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散电容有个范围,你用15pF、16pF、18pF试下,用精度高的

好的  我试一下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是晶体的技术指标,并不是外解并联的电容

如果这个晶体负载电容是12.5p,考虑分布电容3p,那么你 ...

请问电容如果用得太大  是不是会导致晶振停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容如果用得太大  是不是会导致晶振停振啊

电容大了会跑慢,小了跑快,必须正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