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NUCLEO-F429ZI货源,呼吸机用,急

楼主(2020-04-22):
现需要NUCLEO-F429ZI电路板500~1000件,用于呼吸机,抗击疫情救人性命。希望有货源的大佬提供帮助,价格可谈。希望交期在最近一两个月内。

附电路板ST官网链接:
https://www.st.com/zh/evaluation-tools/nucleo-f429zi.html

(这种帖子第一次发,如有违规请版主提示)

网友:
呼吸机用开发板????

网友:
话说这个板子自己开发不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A:
淘宝一搜一大把,难不成都没货.

网友:
这玩意儿 自己打板 贴出来?

网友:
自己贴很快的吧

网友:
呼吸机开发这么儿戏的么? 就用块开发板就完事

楼主:
大家从技术角度的疑问,我表示理解并赞同。但选用此板,有着很多非技术角度的考虑。

网友:
我还能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搜一大把,难不成都没货.

无法保证淘宝货源的质量。

网友:
看来这玩意现在是暴利啊,直接上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从技术角度的疑问,我表示理解并赞同。但选用此板,有着很多非技术角度的考虑。 ...

那能否明确你的考虑角度,说不定有其它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能否明确你的考虑角度,说不定有其它方案

抱歉,我知道的也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保证淘宝货源的质量。

这东西应该没有假吧,谁会去造官方的开发板的假啊。没量

网友:
有量的话,直接打板自己贴

网友C:
医疗器械这么儿戏?
用杜邦线连接吗?

网友:
这个板子和h743一样

网友:
自己做就好了,原型机可以用开发板,成品就不要这么玩了吧

网友:
用开发板做呼吸机?真的是要救人性命吗?楼主三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医疗器械这么儿戏?
用杜邦线连接吗?

仪器用着用着,有条杜邦线脱了

网友:
瞎搞,画个板子很难吗,连这个都不愿意做,就别出来害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从技术角度的疑问,我表示理解并赞同。但选用此板,有着很多非技术角度的考虑。 ...

就算你有非技术角度的考虑,要保证技术角度没问题才行的啊,呼吸机这东西,技术保证是前提,不能给非技术原因让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医疗器械这么儿戏?
用杜邦线连接吗?

估计直接找的开源方案,随便拼接下弄出来的。

网友:
瑟瑟发抖 做医疗产品居然用开发板

网友:
瑟瑟发抖…明目张胆的心发狂的样子

网友:
卧槽,看样子这次是不把中国制造彻底搞死,是不会罢休了。

网友F:
做产品怎么不能用开发板了,官方的板谁敢说不稳定不可靠?不就是贵吗,医疗公司有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怎么不能用开发板了,官方的板谁敢说不稳定不可靠?不就是贵吗,医疗公司有钱! ...

怎么连接?一个板子明显功能不够,板与板之间连接,用杜邦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仪器用着用着,有条杜邦线脱了

仪器测试,不行再来,但医疗器械,出人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直接找的开源方案,随便拼接下弄出来的。

可靠性没保障。。。

网友G:
用这板做出来,过了认证,有什么不可,不能用技术的思维去考虑市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怎么连接?一个板子明显功能不够,板与板之间连接,用杜邦线吗?

核心板加底板的方式

网友:
一个引脚接触不良宕机, 一条人命没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开发板上的器件根本不是医疗级别的,过认证也是开玩笑。

网友:
呼吸机应该属于CF型设备。类似与注射泵,除颤器,
CF型设备都可以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这板做出来,过了认证,有什么不可,不能用技术的思维去考虑市场。

当死人了的时候,就可以用生命去思考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怎么不能用开发板了,官方的板谁敢说不稳定不可靠?不就是贵吗,医疗公司有钱! ...

开发板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开发工具,,
产品还分 民用,工业,医疗,航空,

网友:
中国制造  任重道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板加底板的方式

我看楼主意思,不想做板子。别说扩展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这板做出来,过了认证,有什么不可,不能用技术的思维去考虑市场。

这板子过认证也难,现在要求很严格了。

网友:
感觉又击穿了什么

网友:
这样子的就别说救命了 挣钱而已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开源的lz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网友:
涨姿势啊,从来没见过产品直接用开发板上的。。。。。

网友:
开发板用来开发项目,同时硬件打板。时间也不冲突呀
等自己打的板回来,稍调试一下即可。

而且你这个开发板,用在产品上质量没有办法保证呀

网友:
不管白猫黑猫,能挣到钱的猫就是好猫,楼主如果把秘密全都说出来,那大家岂不是一窝蜂扑上去?

网友:
厉害了,开发板做医疗器械,希望不要反而害死了别人。

网友:
这板子和ARDUINO有点关系,关联到开源了?

网友H:
呼吸机,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不如叫做辅助呼吸器比较好。

就算是淘宝买一个几十块的气囊,使用一个凸轮,不停的转动,代替人用手24小时捏,也算是呼吸机。

不要感觉简单,甚至有时候可以解决双手,可以代替人24小时不间断的给病人辅助呼吸。

往往也能够就人命。 对吧!

网友:
我草,呼吸机用这个开发板,然后用杜邦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呼吸机,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不如叫做辅助呼吸器比较好。

辅助呼吸的话和患者呼吸节奏不一致,人家呼气你往里泵气,适得其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呼吸机,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不如叫做辅助呼吸器比较好。

大哥,24小时人工捏?
抢救十天半个月,谁受的了?
现在医疗器械这么发达,还这样玩?累死了。

网友:
我也做医疗器械的 画个板子加原理图也最多一天到两天就出来了,  你这个用开发板来搞太儿戏了

网友:
中国 质造 利害啊。

网友:
你干脆拿几台机器出来给大伙,然后大家给你画个电路板得了

网友:
将来我不会死于一条杜邦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