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个0805器件的一端在一条线上算不算明显缺陷

楼主(2020-04-22):
小弟我练习布了个小玩意,有9个0805串成一根绳上的蚂蚱,真样在实际生产中会是明显缺陷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样子没有问题.

网友A:
0805这么大的还排这么稀,会有啥问题呀

网友:
还能再挤挤

网友:
0201都没问题。

网友:
信号线有什么问题,又没大电流,高电压。

网友B:
右侧4p直插焊盘的器件是隔离电源?建议再往上挪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4p直插焊盘的器件是隔离电源?建议再往上挪挪

高,会挡住重要标记,为了好看,

楼主:
不说两边不对称,会立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5这么大的还排这么稀,会有啥问题呀

看工艺说器件间距要有1.27,照这个数字,已经很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工艺说器件间距要有1.27,照这个数字,已经很挤了

1.27.........那我们现在用的01005的器件,你这1.27的间距又可以排一排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7.........那我们现在用的01005的器件,你这1.27的间距又可以排一排进去了

原先我看到过1.27的,现在找不到了,文库里找了类似的,有更新规范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说两边不对称,会立碑什么的

你想多了。加热均匀就不会。

网友:
空间象乳沟,挤挤总会有的

网友D:
过波峰焊可能会有部分不上锡,过炉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从这个图设计看,不会有立碑、虚焊的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波峰焊可能会有部分不上锡,过炉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可否帮忙指出下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E:
先去了解一下 SMT生产工艺比较好,什么是波峰焊,什么是回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去了解一下 SMT生产工艺比较好,什么是波峰焊,什么是回流焊。

好,我到B站看看有没有相关视频

网友:
线太粗浪费铜

网友:
谁说这样有问题?

网友:
难道不是浪费化蚀刻药水么?

网友:
这种光耦引脚太大了,如果只是这样的图,建议加厚钢网。

网友: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有强迫症.....

尽管我不画板,但是你整整齐齐的排一下应该没问题吧,非得错开一个上一个下......

网友F:
没问题 批量的产品尽量布整齐加快贴片机效率,因为吸嘴一次可以吸取3个以上器件一条线只需要移动X轴错开就需要动Y轴浪费时间。

楼主:
现在想想是可以电阻整齐排列,导线拐弯,当时是怕导线从焊盘角落上联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 批量的产品尽量布整齐加快贴片机效率,因为吸嘴一次可以吸取3个以上器件一条线只需要移动X轴错开就 ...

XY同时走的,以最长的时间为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