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如何用keil5打开

楼主(2020-04-22):
最近在用STM32CUBEIDE生成虚拟串口的工程,但由于我用的是开发板,下载线也是开发板自带的。而用CUBEIDE生成的工程,好像只能用J-LINK或是ST-LINK下载。

而我自己的开发板只能用CMSIS-DAP DEBUGGER的配置,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办法直接移植了?查了一下STM32CUBEMX是可以在project setting -> toolchain里选择要mdk-arm的,但ide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楼主:
不知道怎么去排列图片,大家能看明白我的问题不?

网友A:
cubemax生成代码的时候不是可以直接选择生成keil V5版本的么?用什么下载器是keil支持的,跟cubemx生成代码没关系

网友B:
用STM32CubeMX打开IDE里的ico工程,生成一个Keil的工程,然后覆盖你改过的源文件就应该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M32CubeMX打开IDE里的ico工程,生成一个Keil的工程,然后覆盖你改过的源文件就应该妥了。 ...

要下一个IDE ,再下一个MX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ax生成代码的时候不是可以直接选择生成keil V5版本的么?用什么下载器是keil支持的,跟cubemx生成代码 ...

Cubemx 是可以,但IDE 貌似不行,虽然IDE集成了MX 。我在尝试用KEIL 新建工程,再把IDE下的源文件拷过去,看能不能编译成功。只是觉得这样好麻烦

网友C:
重点就在于你用cubeide,不用这个(用keil或者iar)啥问题没有。

另外,你贴子字体太大了,看论坛通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就在于你用cubeide,不用这个(用keil或者iar)啥问题没有。

另外,你贴子字体太大了,看论坛通告修改 ...

因为想用它自己生成的代码,另外,好像没有看到论坛关于发帖的公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用它自己生成的代码,另外,好像没有看到论坛关于发帖的公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用它自己生成的代码,另外,好像没有看到论坛关于发帖的公告呢

只需要生成的程序,不用CUBEIDE编译环境,用CUBEMX就行了,可以选择生成哪个软件的工程文件。

网友D(2021-05-19):
引用 网友C:
重点就在于你用cubeide,不用这个(用keil或者iar)啥问题没有。

另外,你贴子字体太大了,看论坛通告修改 ...

不建议用keil或iar ?
有TX说CUBEIDE不好用,但我觉得用同一家的软件兼容方面应该好些

正在琢磨这事咋搞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207-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用keil或iar ?
有TX说CUBEIDE不好用,但我觉得用同一家的软件兼容方面应该好些

“重点就在于你用cubeide,不用这个(用keil或者iar)啥问题没有。”
不知道你具体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的意思是:不用cubeide就不会存在lz的仿真器问题,用keil或者iar就没这仿真器问题。
目前cubeide应该就支持ST自家的芯片吧。KEIL和IAR是通用型的。cubeide可能有些地方方便操作,
但是估计大部分人还是会推荐用KEIL或者IA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就在于你用cubeide,不用这个(用keil或者iar)啥问题没有。”
不知道你具体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的 ...

原来这样啊

目前我的电脑配置不高  也是新学   不想用最新的高版本,cubemx4和keil4用起来会好吗?

但据说keil5开始才支持ARM、STM32这些  不知我有没有又理解错了?

都是些低级问题   请勿见笑

网友:
cubemx是版本越高bug越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样啊

目前我的电脑配置不高  也是新学   不想用最新的高版本,cubemx4和keil4用起 ...

MDK4.XX 搞STM32没问题的。
10年以内的电脑跑MDK5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12年前的垃圾笔记本(SL410)跑MDK5挺流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MDK4.XX 搞STM32没问题的。
10年以内的电脑跑MDK5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12年前的垃圾笔记本(SL410)跑MDK5 ...

MDK4.XX  有网盘下载链接吗

老机还能学习用   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