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器件型号!

楼主(2020-04-22):
请教各位!一款无刷电机驱动板样板上的器件.
电机功率为60W,供电是交流110V,电源转换后给驱动板供电.

驱动板主控为STM8,  采用比较器获取过零点方式.
驱动板上使用了3个DIP-8的芯片.  感觉是复合了驱动动电路的双mos.  现在该芯片型号查询不到.
开始以为是Ir2109.询问其他朋友分析后排除.

反抄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只找到了一个BPP1N5004D,500V 4A DIP-8 引脚与楼主的一致
在他们网站里,这个在IPM的分类里面,就是PDF只有一页。。
不能确定这个就是楼主板子上的,不太可能就只有一家做这个东西还只有一个型号,但别的暂时还真没看到

从网页来看他们应该还有两个型号叫BPP3T50H40D和BPP3T50H20D,但没有找到任何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只找到了一个BPP1N5004D,500V 4A DIP-8 引脚与楼主的一致

很感谢!
看来还是论坛神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