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口能不能同时接两个USB设备

楼主(2020-04-23):
电脑上一个USB接口能不能同时接两个不同的USB设备通信互不影响,也就是说中间不经过USB分线器,直接把USB接口的四根线并行的接到两个不同的USB外设设备

网友:
USB分线器:你当我透明的?

网友:
usb复合设备

网友:
能的话要usbhub干啥

网友:
肯定不行的。加个hub

网友:
不可能,那还发命hub干什么

网友:
两个人同时跟你说话,你能应付的了不

网友:
我拉低了  你还能拉高吗

网友:
USB是逻辑上的总线,物理上是点对点通信的,你这个想法显然不行。

网友:
看来LZ不太了解,USB标准是点对点的连接,它并不是可以挂很多设备的那种总线。
只能一个Host接一个Device。

楼主:
以前老听说USB总线,还以为真的是总线,看来只能加个HUB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