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专门查找用锗材料做的三极管呢?

楼主(2020-04-23):
我们电路中有一个电流源,里面用了三极管进行电流的控制,用的是MCH6544,测量了一下VBE的电压在0.58V,太大了,在三极管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
想找VBE比较小的三极管,用锗材料做的三极管的压降会比较小吧,应该怎么查找呢?
我在digikey上查找是找的VCE关键字,但是没法找到对应的三极管。

网友:
查VCE压降也行吧

网友A:
我只记得2AP9,是锗材料,小时候玩矿石收音机时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记得2AP9,是锗材料,小时候玩矿石收音机时用过

你那是二极管 - -

网友B:
一般来说消耗功率大的是因为CE的压降,不明白楼主的这个逻辑从哪里来的?

网友C:
近三十年前的记忆中锗管多是PNP型的,国产的以3AG开头,NPN的较少,看看 3BX31

网友D:
唉,真是老眼昏花了,“锗材料”愣是让我看成了“猪饲料”,心说猪饲料怎么都能做三极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三十年前的记忆中锗管多是PNP型的,国产的以3AG开头,NPN的较少,看看 3BX31 ...

记得那时候都用3Ax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消耗功率大的是因为CE的压降,不明白楼主的这个逻辑从哪里来的? ...

就是CE的压降 现在想找CE压降较小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CE的压降 现在想找CE压降较小的三极管

如果是线性恒流源的话,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CE压降是避免不了的。
一般来说如果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找CE小的才有意义,如果是开关的话,可以考虑MOS管。

网友E:
找 2SA 或 2SB 开头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三十年前的记忆中锗管多是PNP型的,国产的以3AG开头,NPN的较少,看看 3BX31 ...

AG是高频小功率管,喇叭小功率锗管是3AX31,3AX81,  以前做电鱼机是大概率硅管3DD6,   3C???的没见过,3B???貌似也少见。   现在没人生产锗管吧,跟电子管一样买一个少一个?

网友:
恒流源和Vbe的电压关系不大吧,三极管的功耗应该是Ic x Vce,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网友:
电流源没办法,要靠管子承受那部分功率。除非你降低电源电压,或者串几个低阻值大功率电阻(在负载电压够用的情况下)。

网友:
锗管,让我想起来3AX31

网友:
3ax31

网友F:
你找的不应该是mos吗?或者想办法用rail-to-rail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找的不应该是mos吗?或者想办法用rail-to-rail的运放

对哦 应该用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CE的压降 现在想找CE压降较小的三极管

估计你搞错方向了,做恒流源时管子压降是随负载变化的,而且一般不用开关型的管子。

网友:
什么是电流源,负载是什么,搞清了再设计,再选择合适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真是老眼昏花了,“锗材料”愣是让我看成了“猪饲料”,心说猪饲料怎么都能做三极管了吗? ...

我要送你上去和楼主近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找 2SA 或 2SB 开头的就是了。

2SA, 2SB, 2SC, 2SD, 第三位的A, B, C, D分别是高频PNP, 低频PNP,高频NPN,低频NPN,跟锗有啥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搞错方向了,做恒流源时管子压降是随负载变化的,而且一般不用开关型的管子。 ...

用饱和电压降小的管子可以把供电的电压设置的更低一点  也可以省不少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2SA, 2SB, 2SC, 2SD, 第三位的A, B, C, D分别是高频PNP, 低频PNP,高频NPN,低频NPN,跟锗有啥直接关系? ...

有的,那 2SA 与 2SB 多是锗管, 2SC 与 2SD 多是硅管,而 2SA 与 2SB 的制程停产期较早些。

网友:
3ax81 3ax31 2ap9 好亲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的,那 2SA 与 2SB 多是锗管, 2SC 与 2SD 多是硅管,而 2SA 与 2SB 的制程停产期较早些。

Vbe, Vce的数据证明一切,如果alldatasheet上没有证明锗管还存在的话,想找到它也是白费力气

网友G:
20年的研发工作,我扒下的规格书都会打开了解参数,跟据电压电流封装归类,映象中全部都是硅材料,我若遇到有锗管的话一定会另外分类,遗撼的是记忆中对0.3V以下的Vbe一片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年的研发工作,我扒下的规格书都会打开了解参数,跟据电压电流封装归类,映象中全部都是硅材料,我若遇到 ...

谢谢 你的资料很有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G:
Vbe, Vce的数据证明一切,如果alldatasheet上没有证明锗管还存在的话,想找到它也是白费力气 ...

不好意思,估计我是记错了,因我 40 年前就开始玩管子,年代久远且年纪大也忘得都差不多了!...

网友:
锗管的穿透电流太大了,Icbo和Iceo都要比硅管大很多,尤其是温度特性更是差,虽然PN的正向压降是小了点,但是现在用这个做恒流源不太靠谱啊,上运放吧。

话说当年最早用的硅脂,就是从铁壳的3AX31里边挖的,半透明凡士林状的,比现在的白色或锡膏状的硅脂好N倍不止啊

网友H:
锗材料漏电简直无法直视,当年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书籍中对VCE漏电电流描述都是毫安级别的,温度稳定性更是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估计我是记错了,因我 40 年前就开始玩管子,年代久远且年纪大也忘得都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我忘了INTEL4004,386这样的CPU也是可以查到数据表的!我没有专门去找过锗管,我用过的或供应商声明可供货的,数字编号都比较高

网友:
有些三极管的饱和Vce在几十mV以下

网友:
楼主可参考29楼信息,找那些数字编号小于500,400,300,甚至200的看看,几十到一百多的说不定在某个仓库的某个角落里,有一包生锈的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估计我是记错了,因我 40 年前就开始玩管子,年代久远且年纪大也忘得都差不多了!...

你搜出来的这些我已经扒下来收藏了,谢谢!虽然是从砖头书里扫描出来的区区一至数页,不过确实证明它们曾经辉煌过,再过20年我也能用来吹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锗材料漏电简直无法直视,当年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书籍中对VCE漏电电流描述都是毫安级别的,温度稳定性更是惨 ...

现在我们较常接触的锗,恐怕只有热成像仪的透镜了。半导体器件低压工作已经不需要锗,硅和金属氧化物的CMOS工艺十几年前就低于1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真是老眼昏花了,“锗材料”愣是让我看成了“猪饲料”,心说猪饲料怎么都能做三极管了吗? ...

网友:
3AD6    咸鱼有二手   新的没有

网友:
在IC比较小(100ma)的时候SS8050的VEC很小的,0.05V。

网友:
实测也是很小的,